大神指导一下如何利用DATAsheet导入Altium Designer 器件库

楼主:
大神指导一下如何利用DATAsheet导入Altium Designer 器件库,小弟初学者,多谢赐教

网友:
大神麻烦告一下

网友:
不懂楼主说的什么意思,用器件手册的datasheet自动生成元件库,

手册一般是各有器件的封装尺寸图的,但导入到Altium Designer 器件库,

除非大公司的或有的公司给出器件库文件

网友:
是不是用 Ultra Librarian 软件读取,进行直接转换器件的元件库,和封装库

可以参考一下

TI 元件自动生成元件库和封装库的方法,求分享,

网友:
在Altium Designer 当中就是一个一个引脚的从datasheet中拷贝粘贴过来,没有什么象orcad那种的通过execel导入的操作。

网友:
现在说是有从规格书里面到处库的功能,我也不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