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共享电动自行车是通过什么途径接收后台的开锁关锁指令的

楼主:
邀请:@damiaa   @vincentc543   @吾妻思萌   @wangerxian   参与回复

请问  共享电动自行车是通过什么途径接收后台的开锁关锁指令的

网友A:
开锁指令是移动网络传递的,就是在移动电信联通搞的云端服务器里面

定位靠的是GP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锁指令是移动网络传递的,就是在移动电信联通搞的云端服务器里面 定位靠的是GPS

非常感谢。请问 电动自行车上 是 CAT1  模块  、NB-IOT模块  还是 4G 模块,它用的卡是什么类型的 物联网卡?

网友B:
4G或者NB,感觉用NB比较多,因为低功耗。

网友:
应该是NB比较多,而且有一些可以通过蓝牙辅助开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G或者NB,感觉用NB比较多,因为低功耗。

应该不用低功耗吧,车上那么大电池,共享单车也有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
最老的有gsm模块通信的

GPRS,3G模块的

后来有nbiot+蓝牙

后面应该也有 4G CAT1  模块吧 据说哈罗 就用了。

网友:
它其实用到了4G模块和蓝牙模块。4G可以定位,像移动提供了定位的API接口,不过要掏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用低功耗吧,车上那么大电池,共享单车也有太阳能电池板

我感觉是延用了共享自行车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