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车过积水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

楼主:
这两天一下暴雨道路就积水,昨天没办法又走了几段河一样的路,半路看到不少车抛锚,等待救援。

油车过积水,只要发动机进气口不进水基本没什么问题。那新能源车过积水,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我想的是电池有防水短时间过积水应该没问题,其次就是高压电路,记得看到有人拆解一些新能源车,高压电路没有保护,都是暴露出来的,只是人一般碰不到,但是积水过深感觉水是有可能接触到高压电路的。大家觉得新能源还有其他过积水可能导致的问题?

网友:
这些电路应该都有一定的防水等级的,主要是这次水泡车,保险公司得赔多少啊

网友A:
防水标准到达IP67,要求是70mm的涉水高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些电路应该都有一定的防水等级的,主要是这次水泡车,保险公司得赔多少啊

电路也有?那些插头也有?我以为只有电池有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防水标准到达IP67,要求是70mm的涉水高度

70mm?那都到不了底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mm?那都到不了底盘。

标准没有明确涉水高度,

是大部分新能源能到达的涉水高度,有的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也有?那些插头也有?我以为只有电池有呢。

现在防水插头很常见的

网友:
如果没有密封那肯定就是短路咯,但这是很基本的问题,一般不太可能会出现。而且就算短路了,一般也不太可能出现电芯短路,那么电池管理的过流保护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会自动切断电路,总之就是顶天烧掉几个元件,电芯起火这种大问题不太可能出现

网友:
这些电路应该都有一定的防水等级的,主要是这次水泡车,保险公司得赔多少啊

赔不了多少,明年提高保费就是了,保险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网友D:
车载电气都做过雨天海边水坑的测试,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完犊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赔不了多少,明年提高保费就是了,保险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天灾面前,所有人都是弱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车载电气都做过雨天海边水坑的测试,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完犊子了

好像也就半个小时,再久,就会开始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车载电气都做过雨天海边水坑的测试,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完犊子了

好像也就半个小时,再久,就会开始出问题了。

看水密,有些车好像是2小时

网友E:
电路防水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估计有防水措施。尤其这几年洪水冲击大城市(以前只听说农村大江大河洪水大,现在大家都进城了,结果城市洪水大了 感觉城市是天天挖管道,水来了就排不出去了)。估计过几年会出水陆两用车吧。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路防水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估计有防水措施。尤其这几年洪水冲击大城市(以前只听说农村大江大河洪水大, ...

水陆两用车应该不会出吧,过个几百年海平面上升很多的话有可能,不过那会车估计都能上天了,哈哈。

网友D:
哎,我昨天看了河北等地的水灾情况,感觉太恐怖了,怕不是以后需要车船两用的新能源车啊

网友F:
电池包进水后,有可能腐蚀电池系统内部的结构件和接插件,导致绝缘性能下降甚至有可能造成电池短路起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我昨天看了河北等地的水灾情况,感觉太恐怖了,怕不是以后需要车船两用的新能源车啊

是的,水深超过好几米,是真想不到。不过现在水往下游排了,压力给到了天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包进水后,有可能腐蚀电池系统内部的结构件和接插件,导致绝缘性能下降甚至有可能造成电池短路起火。

电池包一旦进水,基本就废了,而且还有安全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包进水后,有可能腐蚀电池系统内部的结构件和接插件,导致绝缘性能下降甚至有可能造成电池短路起火。

电池包一旦进水,基本就废了,而且还有安全隐患。

电池模组好像有ip7防水 5m水压没得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