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48测评】+ 开箱及快速上手

楼主:
有幸申请到了小华半导体的M4内核HC32F448评测

第一篇是开箱及快速上手@dmz 23.08.02

这是开发板的全貌,整体做工还不错,保持一贯的水准,是一块4层板的PCB,简单介绍一下主要资源吧

首先是主芯片HC32F448,具体性能可以看数据手册,这里我就不赘述了,很不错的MCU

然后是按键和LED,按键有6个,其中K0为复位键,K1-K4为用户按键,K5是唤醒键,LED0-LED3都可以使用,其中有LED3在MCU旁边,其他三颗在按键旁边。

然后是CAN和LIN接口,红色圈是CAN芯片,绿色是LIN芯片,通过USART6通讯。

这是外置SRAM和LCD接口,红圈的外置SRAM采用IS61LV6416,容量为128KB,采用EXMC接口驱动,这是专门驱动包括SRAM、PSRAM、NOR Flash等的外置储存器。同时,通过CEx脚来切换驱动LCD,这里是将LCD作为SRAM来驱动,具体原理可以参考网上,这里不在赘述。绿圈的SN74LVC16373是一锁存器,保证分时复用是不会改变已经固定的SRAM的驱动时序。记得要通过SW4切换LCD或者SRAM。

这里采用具有中断输出、复位和配置寄存器的16位 I2C I/O扩展芯片TCA9539来实现扩展IO的功能,MCU通过I2C1与TCA9539通讯,因为I2C的速度有限,扩展的IO大多数是属于低速,不需要高速频繁切换的GPIO。

还有DAP下载电路,这大大方便了开发者下载程序,只需要连接一个Micro_USB数据线即可,这里采用的主控竟然是HC32F460,真够豪的呀。

当然其他主要资源还包括QSPI Flash W25Q64JVSSIQ、EEPROM BL24C256A、智能卡插槽(在背面)、引出的信号接口(I2C1、USART1、SPI1、DAC、ADC等)

接下来介绍供电和下载方式。

  1. 通过JTAG接口供电和下载,可以连接J13的SWD口进行下载,接起来比较方便。这里需要说明一点,通过JTAG供电和下载是直接供电的,不需要将SW3打到ON模式。
  2. 通过DC口能供电:这里要输入DC+5V,不能超电压。这里要通过将SW3打到ON模式才能给主电路供电。
  3. 通过J10的Micro_USB接口供电和下载,用板载的DAP电路下载程序。这里也要通过将SW3打到ON模式才能给主电路供电。

将SW3打到ON模式会将5V通过BL8072CLTR33转换为3.3V。

这里有个问题??

通过观察原理图,我的理解到J12是选择DAP的5V还是VIN的5V作为5V0#,再通过SW3输入最终的5V。DAP的5V就是通过Micro_USB接口供电,VIN的5V是通过DC口供电的。所以按道理如果选择DAP的5V,那应该短接3和4,选择VIN的5V,那应该短接1和2,理论上不短接5V0#是没有电压的。事实是不管短接与否,5V0#都有电,这是因为D21和D22二极管的存在,二极管导通后,电压只是降低了0.1V-0.3V(压降)然后输出给了5V0#,那短不短接3和4或者1和2,5V0#端口都会有接近5V的电压,不受J12的选择控制。个人感觉不合理,当然哦,这只是我的理解。所以我目前采用的是用短线帽短接3和4,然后采用J10的Micro_USB接口供电和下载。

开发平台我采用MDK5,关于MDK5的安装和使用这里不在赘述。要开发HC32F448系列,要安装对应的Pack包,官网有。然后找到HC32F448_DDL_Rev1.0.0\HC32F448_DDL_Rev1.0.0\projects\ev_hc32f448_lqfp80\examples\gpio\gpio_output\MDK 里面的例程是控制LED3每2秒翻转一次。编译通过,LED3闪烁,那么环境和开发板都没有问题,快速上手就完成!!!

网友:
咱就是说很nice,很棒,我非常感谢博主的分享,虽然我只是来水评论的,但是也非常感谢博主的帖子

网友:
好漂亮的板子!!!文章图文并茂,收藏慢慢看,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