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芯AGM AG32VF407】-03-编译和配置JLINK并下载程序

楼主:
上次说到了可以使用中断驶入命令来进行编译,今天仔细看了一下手册,还可以使用编译选项来完成编译,具体操作如下
首先,我们先修改一下板子的型号,因为板子不一样,编译的内容就不一样
我们现在INI文件中找到芯片类型这一行,然后修改为407 (如图)
然后我们选中PlatformIO的图标,选中-Dev->build 同样可以完成编译,这样就省去了输入命令的麻烦
编译结果显示成功,然后我们就开始做JLINK的下载配置了,在AG32 使用入门手册中有提到,我们使用Jlink需要安装一个插件zadig-2.7.exe,这个插件位于SDK的很目录下,在安装插件之前,首先要保证两件事情
1:Jlink的驱动正常安装,并可以正常使用。
2:安装插件前,Jlink必须要连接到电脑。
3:保证开发板正常上电。
确保以上三个步骤之后,我们就开始安装插件。
这里还有最新的2.8的驱动,我们这里直接安装2.8的软件。
我们按照上面这个步骤来进行,先选中Jlink,然后选择Jlink驱动版本,然后选择USB,左后点击relpace river
整个安装过程大概会花费几分钟的时间,根据电脑性能有不同的差异,完成之后会有如下的提示
提示安装成功之后直接关闭即可。
然后在VSCOD下查看ini 配置文件,的下载配置是否一致,
然后烧录也有两种方式:首先第一种是命令行模式,在开始打开的终端输入命令:
执行之后会对工程重新编译并进行下载。
第二种方法就是按键选项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也可以完成下载,这种相对方便一点,不用输命令行,也不怕敲错命令代码。
好了,今天的下载方法的介绍就介绍到这里,后期将持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