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管输出不正常,是电路的问题吗?

楼主:
描述:

电路如图,SPI_RST连接单片机,控制电源通断。

上电工作一段时间,漏极从0V变成1.6V输出,

此刻栅极仍是3.3V,这种情况是P管坏掉了吗?

网友A:
你试着把这个P管拆掉,看下那个点还是不是1.6V,如果还是1.6V,那么就是后级串过来的电压,检查后级,如果拆了没有1.6V了,那么更换个片子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把这个P管拆掉,看下那个点还是不是1.6V,如果还是1.6V,那么就是后级串过来的电压,检查后级,如果 ...

后面的电就是通过这个mos管供电的,这个mos不要了后面就没电了,自然不会有电串上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把这个P管拆掉,看下那个点还是不是1.6V,如果还是1.6V,那么就是后级串过来的电压,检查后级,如果 ...

我也换了个管子,试了一下,现象是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1.6V输出,按道理不应该啊

网友:
你看下你的SPI_RST配置的有问题么?或者管子焊错了,可以把R8拆掉,看下后级还有1.6V么

网友:
   搞示波器看下  G   S   D

网友:
damiaa 发表于 2023-8-2 12:31    搞示波器看下  G   S   D

S:  3.3V

G:  3.3V

D:  1.6V

想不通这样为什么漏极还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S:  3.3V    G:  3.3V    D:  1.6V 想不通这样为什么漏极 ...

不知道负载什么情况。负载电流多大。

网友:
输出加个100K左右的对地电阻,或者接负载就好了

网友:
如果这个供电不是总电源供电,很有可能是电路出现了耦合产生的感应电势,由于3.3V这边是电源输入,势必会有一定的电容,那么慢慢这个电势就积累起来了。你可以试试把pmos换成一个反接的二极管,看看还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或者接个100k下拉电阻,看看是否还有电压残留。

网友:
建议把R8去除掉,再测试一下输出是否还有,只能一点点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