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芯AGM AG32VF407】-04-如何点亮D3的LED

楼主:
前面进行了基本的编译以及下载的工作,这里就要马上进入开发阶段了,由于以前并没有接触VScode下面的开发,对于Platform以及VScode的这个平台不熟悉,所以在进行开发的时候自己的分享分档也写的尽量详细,第一个是记录一下自己的开发过程,对于后期开发,如果出现了问题了,可以查看问题以及步骤上额错误,同事也是给和我一样没有接触过VScode的小伙伴一个指导性的说明,可以进行参考,更方便大家对于这个平台的了解。

好了,进入整体,参照《AG32入门手册》这个文档,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了解到点亮LED3的方法,我们这里的话就直接进行实操步骤的说明和记录。

首先修改EV,完成引脚的配置和定义

然后定义D3的LED的引脚和端口号。

在IO测试函数里面加入D3 翻转的代码

然后就是进行编译和下载了,

编译之后,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PIN3被SPI接口占用了,所以我们这里需要把SPI的接口注释掉

注释掉之后,可以看到引脚的应用上是没有冲突的了,所以这里就可以进行下载测试了。

我们在下载了之后,并没有看到D3闪烁,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

我们考到指导文档中提到的先烧录EV部分,再烧录代码部分,我们就去文档前面查找如何烧录EV部分。

个人觉得,这个EV部分就类似于FPGA的管脚配置连接文件,烧录了之后可以完成管脚的配置问题,然后在下载代码进行测试,如果不烧录EV部分,实际上硬件端是没有正常连接的,所以即使代码正确,也不会点亮D3的LED。

我们在终端执行EV的下载后,然后执行code的下载,就可以成功的点亮的D3了,但是实际代码的情况我们是D2和D3一起闪烁的,但是执行下载了之后,只有D3 在闪烁

接下来就是解决D2的问题,

我在文档中并没有找到关于PIN3的定义,而原理图上的引脚是PA6是D2 ,PA7是D3,D3对应PIN_3,那么PA6对应的是Pin几呢?这个问题我比较好奇,也不知道如何去找到他们的对应关系。

这个问题先当做一个疑难杂症留在这里,后期再做解决。

网友:
非常详尽,确实需要记录开发过程,有时候同一种问题会多次遇到,时间长就会忘了,有的重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