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国赛题目公布啦~

楼主:
23年国赛题目出炉啦~~开赛啦~~祝参加比赛的小伙伴们比赛顺利,尽请发挥!你的努力和付出一定会换来收获!

下载完整题目:

网友:
TI 杯 202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题公示

同轴电缆长度与终端负载检测装置(B题)

网友:
TI 杯 202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题公示

电感电容测量装置(C题)

网友:
TI 杯 202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题公示

信号调制方式识别与参数估计装置(D题)

查看其他题目: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51705-1-1.html

网友:
TI 杯 202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题公示

运动目标控制与自动追踪系统(E题)

网友:
  ?t=L0QD) center no-repeat #ff0000;cursor:pointer;top:-8px; border-radius: 2px;">↵

TI 杯 202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题公示

基于声传播的智能定位系统(F题)

网友:
TI 杯 202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题公示

空地协同智能消防系统(G题)

网友:
TI 杯 202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题公示

信号分离装置(H题)

网友:
TI 杯 202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题公示

气垫悬浮车(I题)

网友:
TI 杯 202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题公示

线路故障自动检测系统(J题)

网友:
TI 杯 202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题公示

辨音识键奏乐系统(K题)

网友:
你今年参赛?

网友:
当年上大学太贪玩,错过了太多太多,如今只能看看热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 杯 202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题公示 运动目标控制与自动追踪系统(E题)   ...

这个要求的控制精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
感觉都不简单,学弟学妹们加油

网友:
真不简单,感觉好难啊,不过也从侧面说明了,现在大学生的能力是真的强啊,

网友:
hello~有网友在讨论E题啦。听说有网友分享了现成的方案哦。。快来看看

围观2023国赛  一起分析探讨一下E题(运动目标控制与追踪系统)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51905-1-1.html

网友:
分享一下:

B题:同轴电缆长度与终端负载检测装置

看到今年的电赛题目,做信号的同学一下子选择恐惧症都犯了,B、C、D、F、H五道题都能做,但是具体每道题目有何区别,做起来难易程度如何呢?

首先拿到所有题目的时候,单看B题和C题的题目而不看具体要求,是不是感觉把一道题分成了两个来做,熟悉19年电赛题目的同学更是欢呼“这题我做过!!!”别的不说,先上链接:2019年电赛方案-C题线路负载及故障检测装置

看到国一获得者们分享的设计方案,很多同学已经开始跃跃欲试,直接复制粘贴了。确实,单纯从测量内容的角度来看,这两道题相较于2019年的C题,要测试的电路结构种类变得单一了,也可以使用屏蔽性能好的电缆了,不再需要担心铜线引入的干扰,做起来就如履平地了。

更有同学可能直接翻开自己的收藏夹,翻出一张许老师的经典之作,LCR电桥。

似乎万事俱备,只欠动手了。但是……别急,仔细看题目。

B题测试的时候是在输入端测量的,只有一个测试点,负载端没有测试点,与电桥的原理大相径庭。似乎这里陷入绝境了,不让测负载端的信号,怎么测量负载大小和电缆长度呢?再研究下题目,第三部分说明的第一点就给出了解决方案:根据测量方法采用合适的激励信号,在电缆始端测量入射、反射等信号并进行处理,计算所需检测的参数。

那么就要来补充下知识,什么是反射?

信号在传输的过程中如果遇到阻抗突变,就会产生反射,反射电压的大小和入射电压以及传输线的阻抗有关,如下图所示,假设传输线第一个区域的瞬时阻抗为Z1,第二个区域的瞬时阻抗为Z2。

那么反射电压Vreflected和入射电压Vincident满足以下关系:

其中,ρ是我们所关心的反射系数,即反射电压与入射电压的比值,当信号从高阻抗区域进入低阻抗区域时,反射系数的值是负的,当信号从低阻抗区域进入高阻抗区域时,反射系数是正的。反射系数的取值范围是[-1,1]。

相应的,传导系数t满足以下关系:

因为传输线本身有长度,也有瞬时阻抗,如果传输线上有多个点的阻抗不连续,可能会导致多次反射。

知道了什么是反射,那就还需要知道在不同条件下,反射在输入端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根据电缆上不同位置的阻抗变化情况,可以大致分为下图几种情况。

到这里,解题方案就逐渐浮出水面了,就是利用反射。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怎么计算长度呢?如果可以测压降,当然就可以根据电阻公式,先求得线缆的电阻,再计算出长度,但对B题来说显然是行不通的。

等等……长度……有一个经典的公式:光速C=λf,λ:波长,f:频率。

波长、反射,如果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是不是就能解题了。这就是经典的时域反射法测量线缆长度。

时域反射法(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 是一种能够使用非接触的方式帮你测量一段传输线的长度的方式。简单点说,如果我们在一条传输线的一段施加一个交变信号,而传输线的另一端保持开路,那么信号就会延传输线返回信号的发射端,并在传输线上形成驻波。通过测量入射信号和反射信号之间的相位差(一般来说多使用方波以更加简化测量的难度),我们就可以知道信号在线长多少的位置发生反射,从而获得传输线的长度,或是传输线的断点。

到这里,B题的解决方案基本可以敲定了。首先是要准备一个自制的脉冲产生装置,用来产生测试激励信号,接着就是ADC采集这个信号的原始参数,包括起始时间和幅度信息,接着还需要对反射信号进行起始时间和幅度的采集,最后根据系统整体的测试数据反推出线缆的长度和负载参数。这个方案说起来简单,但是对于基本功还是有很高的要求。

B题解决了,一招也用老了,但是这一招还没结束。C题大家都知道做个电桥,但是实际上,电桥也可以增加反射参数的测量,作为辅助测量条件,对一些不太容易区分的测量值,起到一定的增强效果。

另外,F题虽然指明了是根据声波传播来进行定位,但是也没说不能测反射波,如果在发声源端同时测量一下反射的回声,是不是也可以多一个参数呢,题目中说,应用模式识别、机器学习等算法,那么多一个数据,学习精度通常也会更高。

其他的信号类题目,也是对大家基本功的考量居多,无论选择哪道题,都祝愿各位同学能够发挥所长,稳扎稳打,取得让自己无憾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