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选一个电容进行短路,怎么判断是哪一个短路,大佬救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加个小电压,逐个测量电感上的电压,应该很快能判断,否则确实很难判断。

这么少元件,用过排除法还是可以的。我在一个电视机上30多个可能接地的元件中找到了一个电容对地了,花了1小时时间。

网友:
这个逐步分段排查,断开一个电感,量一下,如果高频影响可以外观灌信号源排查

网友B:
二分法 中间断开看看,有问题前一半 没问题后一半。再就是断开电桥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分法 中间断开看看,有问题前一半 没问题后一半。再就是断开电桥量

哦好谢谢您的答疑!那如果想用直流电测出电感的值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小电压,逐个测量电感上的电压,应该很快能判断,否则确实很难判断。 这么少元件,用过排除法还是可 ...

好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分法 中间断开看看,有问题前一半 没问题后一半。再就是断开电桥量

哦好谢谢您的答疑!那如果想用直流电测出电感的值应该怎么解决呢?

电感在直流面前是导线呀。

网友:
注意安全啊,不要给带电的电容放电

网友:
很不错的分享,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