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定义的按键评估套件-低频定时器测试

楼主:
低频时钟定时器的频率是32kHz,可以外接一个32.768kHz的晶振用于更准确的定时和提供实时时间。

低频定时器,最高15.6ms产生一次中断,频率最低可以32s产生一次中断

下面的参数应该是基于32.768Hz的,32kHz定时器出来的时间会有偏差。

这里可以用示波器大概抓一下看看时间是否和设置相同,测试方法就是在定时器的中断处理回调函数中翻转IO口,IO口翻转对于毫秒级的延时影响几乎没有,从官方提供的PCB板中可以看到P05的位置。

下面用我的低配示波器抓一下,有误差也可能是因为示波器的原因导致的。

这里测试频率最高的信号,BTM的周期是15.625ms,示波器读出的周期约在15.425ms,基本是是吻合的。

设置是250ms,示波器读数是244ms,基本吻合。

网友:
32kHz和32.768kHz还是插着不小的误差的,进行长时间的定时误差会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