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91芯片

楼主:
用MAX291做的八阶低通滤波器,给的信号是3HZ,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设的是10HZ,按照数据手册上说应该输入输出完全一样,可是在MULTISIM上仿真,蓝色输入是正常,红色输出是零,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吗,求各位大哥帮忙看下,

网友:
调整一下电路参数

软件并没有报错

网友:
确认输入信号的幅值是否在滤波器的工范围内,检查输入信号是否存在偏置,确保MAX291的引脚连接和配置正确,注意滤波器的输入和输出极性确保正确连接,确保设置的滤波器的工作条件、电源电压和仿真参数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