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52测评】IAP升级

楼主:
IAP常用于产品发布后进行产品升级或者修复BUG

【工程实现步骤】

  1. 打开一个初始化串口工程示例,在工程里面添加commom.c/h,以及ymodem.c/h。

初始化板载的KEY来做升级检测标志,在复位的1秒之内按下按键,来当做升级标志。如果在1秒之内没有检测到标志,则直接跳转到APP。如果检测到标志,则进入SerialDownload函数,等待上位机发送固件。

int32_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u32Ticks, u32ElapsedTicks;

RCC_Configuration();

InitTick(SystemCoreClock); // 配置SYSTICK频率为1ms

GPIO_Configuration();

UART_Configuration();

UART_SendString(IAP_UARTx, "start...\r\n");

u32Ticks = GetTick();

do

{

u32ElapsedTicks = GetTick() - u32Ticks;

if (!KEY_GETVALUE()) // 检测按键

{

// 按下按键

break;

}

}

while(u32ElapsedTicks < 1000); // 等待1s

if (u32ElapsedTicks < 1000)

{

// 1s内有按键按下,进入串口升级流程

// 配置串口,波特率115200

UART_SendString(IAP_UARTx, "serialDownload...\r\n");

SerialDownload(); // 通过YMODEM协议下载升级程序

}

else

{

// 超时,从boolloader程序向用户APP程序跳转

UART_SendString(IAP_UARTx, "goto app...\r\n");

Boot2APP();

}

while (1);

}

跳转到APP的函数为:

void Boot2APP(void)

__disable_irq(); // 关中断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判断跳转的地址是否有合法程序存在

{

// 向用户的APP程序进行跳转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 4); // ResetHandle函数的地址

Jump_To_Application = (func_ptr_t) JumpAddress; // 将地址强制转换为函数指针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 设置用户APP程序的栈地址

Jump_To_Application(); // 跳入用户APP程序的ResetHandle处

APP程序:

我们在ROM中指定固件的起始地址为0x3000

代码如下,初始IO与串口,进入APP时LED1闪烁,并在串口中打印出字符串。

int32_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LogInit();

RCC_HSI_Enable(RCC_HSIOSC_DIV6);

__RCC_GPIOC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IT = GPIO_IT_NONE;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ins = LED_GPIO_PINS;

GPIO_Init(LED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while (1)

{

GPIO_TogglePin(LED_GPIO_PORT, LED_GPIO_PINS);

Delay(0xFFFF);

printf("hello cw32l052!\r\n");

printf("这是一个IAP升级的DEMO\r\n");

同时为了生成.bin文件,我在user下面添加生成.bin的命令:$K\ARM\ARMCC\bin\fromelf.exe --bin --output=..\@L.bin !L

升级的操作示例,我们先把IAP的固件用wch_link烧到开发板,然后打印超级终端,我这里使用SerureCRT的Ymodem发送工具。

然后我们设置ymodem发送为1024字节:

连接终端,开机后按下key1键,就会出现如下提示:

我们选择需要发送的bin文件:

出现如下提示,显示传完成,并且成功的完成APP的跳转。

附工程源码:

网友A:
看了楼主的CW32L052的IAP升级 ,以后IAP升级不求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CW32L052的IAP升级 ,以后IAP升级不求人了

多谢大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