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52测评】论IAP升级中的栈空间分配的重要性

楼主:
IAP升级的常用通信方式为串口接收,又常以Ymodem协议常用。我在做IAP升级时使用SOH(128byte)传输时可以正常接收完整 ,但是在使用STX(1024byte)传输时就会在接收第一帧数据包时卡死。经查看协议都没有问题,页算法也没有问题。后面发现是stack设置为0x200,可能是在缓存时出问题:

后面我修改stack为0x400时就可以正常传输完整了。

【讨论】

IAP中的bootloader的主程序中没大的申请内存,但是common中申请了几块大内存,所以需要将stack空间设置大一些。以免出现意外。

网友A:
应该是函数里定义了太大的数组,导致栈溢出。也可以修改成动态申请数组。就不用改stack了,不过改的地方会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函数里定义了太大的数组,导致栈溢出。也可以修改成动态申请数组。就不用改stack了,不过改的地方会 ...

bootloader,没有其的功能,多申请一些空间,也不要紧,只是在调试时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里提示一下,以免后面的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