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保险线电阻(绕线电阻4.7R/2W)

楼主:
5芯积分

一款产品有部分的机子在使用过程中有些保险电阻烧坏了并且有烧黑起火的现象,请问是我的保险选的太小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保险电阻是绕线电阻4.7R2W

网友A:
4.7R电阻一般应用偏大,一般小于1欧姆。你机器的工作电压和电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R电阻一般应用偏大,一般小于1欧姆。你机器的工作电压和电流是多少??

48V 0.35A的机子

网友A:
那你应该用普通的可更换的玻璃管保险丝或者自恢复保险丝啊,为什么用焊接的电阻呢。

网友A:
这是硬件电路设计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应该用普通的可更换的玻璃管保险丝或者自恢复保险丝啊,为什么用焊接的电阻呢。

价格问题,因为这种的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硬件电路设计的问题了。

那这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说一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问题,因为这种的便宜

你电阻这么使用是错误的方案,返修会来几台造成的损失就完全弥补元件便宜的差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说一下不

你电阻不应该这么用,用的话电阻也选大了。造成损害一般是过流,或使用环境温度高造成电阻散热不及时烧毁。

网友:
该电阻最大压降3.1V

该电阻最大电流0.66A

如果电路使用过程中超过此值,可能会过热烧毁。

没看到具体电路,是否有过载的可能。

网友C:
烧电阻

设计方案要考虑散热的情况,不能单单的考虑电阻的功率。

也许在通风很好散热很好的情况下温度不会上升很厉害。

但如果通风不好,散热差。那积聚在电阻上的温度上升就会明显。

电阻烧坏就正常了。

网友:
用0.47欧姆或0.22欧姆八分之一瓦的保险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电阻    设计方案要考虑散热的情况,不能单单的考虑电阻的功率。 也许在通风很好散热 ...

现在是把PCB板绕线电阻那一块烧了个大窟窿

网友:
线路上增加电阻最主要的目的是降压,限流!

如果用作为过流保护,则不必用电阻。

网友D:
所以说你得先确认电路中的负载是否超过了保险电阻的额定功率,并检查是否存在异常电流或过载情况

网友:
“一款产品有部分的机子在使用过程中有些保险电阻烧坏了并且有烧黑起火的现象”

部分机器有问题,也就是说明:另外一部分是正常的。

有问题的机器肯定有某些故障,需要检查!维修!

网友:
应用与输入端过功率保护及异常保护最好还是保险丝,省成本用电阻的话得评估好功率损耗,还有就是上电的冲击也要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所以说你得先确认电路中的负载是否超过了保险电阻的额定功率,并检查是否存在异常电流或过载情况

这几天在恒温箱模拟过载条件下绕线电阻的温度,温度基本保持在70度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在恒温箱模拟过载条件下绕线电阻的温度,温度基本保持在70度的样子

复现条件不对,大概率是保险电阻冲击能力不够所致。复现要在母线电容充分放电后,高压AC输入,90度相位的时候开机测。如果AC源无此功能,可用大电容整流AC输入,得到AC峰值DC源,然后放掉电源板母线电容电压,接通DC源,如此循环测试可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