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测电感

楼主:
请问要用直流电测电感的话,应该怎么办

网友:
【请问要用直流电测电感的话,应该怎么办】

用直流测不了电感。

网友:
什么问题都有出处

好奇楼主为什么要用直流测电感

是因为手头到处是直流接口?

网友:
不能啊,网上只有对电路和测量设备造成损坏的安全风险提示

网友:
直流只能测线圈的直流电阻,实际上电感量与测试频率相关。

网友:
电桥法吧,电感是一种可以阻碍电流交变的元件,没有变化就相当于导线,所以交变的幅值和频率都是十分重要的参数,建议多看看元件基础知识就晓得了

网友:
测不了啊兄弟

网友:
可以,但都不靠谱,

真的要用直流来测,就抓暂态,

串电流表,并LED,目测,但你反应得过来吗?!

串电阻或电阻加电流互感器,用示波器显示,但也精不到哪儿去啊。

网友:
线材的粗细,线圈的厚度、高度和直径,

把这些数据往线上计算器上一丢,就可得知这线圈(去掉铁芯)的电感量。

网友:
直流通过电感,能测线圈电阻

网友:
请问要用直流电测电感的话,应该怎么办:

为什么非要这样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