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9原理图删除键Delete失效原因,ED组合键是可以删除元件或者导线...

楼主:
Altium Designer 19原理图删除键Delete失效原因,ED组合键是可以删除元件或者导线的。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A:
跟同时使用的什么软件热键冲突了?

比如输入法

或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同时使用的什么软件热键冲突了? 比如输入法 或其他

确实,输入法的一些快捷键真的是很烦,例如IAR的ctrl+shift+K,这种很常用的都有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同时使用的什么软件热键冲突了? 比如输入法 或其他

没发现啊   其他软件都没打开  这个在PCB上面是可以删除的 delete按键 不是组合按键 应该不是热键的原因

网友:
以前我也发现输入法确实能影响一些不该影响的功能,比如电脑右下角的什么软件莫名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