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电赛B题

楼主:
同轴电缆,怎么才能产生能传送到电缆里并且发生反射还能接收到的信号呀,低频率信号的在19米的电缆里根本就接收不到wuuuuuuuuuuu

网友:
可参考2019年电赛C题

看看下面这些作品:

2019年电赛C题国一代码(线路负载即故障检测装置)

2019年电赛C题(线路负载及故障检测装置)全国一等奖设计报告

2019电赛C题-电路负载及故障检测装置-设计报告(国二,东南大学)

2019电赛C题-电路负载及故障检测装置-设计报告(国二,南信)

2019电赛C题-电路负载及故障检测装置-设计报告(国一,东南大学)

网友:
题目要求电缆长度在10米至20米之间,楼主可以在此范围内选个短点的么?信号发生源可以考虑AD9854模块,允许输出的信号频率最高为150Mhz,电压最高峰值300mV

网友:
同轴电缆是有屏蔽层,利用屏蔽层和导线的关系就可以了。别在问了啊,再问就是作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