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52测评】+RTC电子时钟计时与显示

楼主:
在CW32L052内部配置了RTC计时器,这可是一个标准的RTC,而非目前有些厂家推出的芯片,说是有RTC,却是个冒牌货,只能称得上是一个准RTC,必须通过软件来实现日历功能。

因此用其片内的RTC可以轻松地实现电子时钟的功能,以串口进行测试的效果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  计时测试

图2  进制测试

读取RTC计时值的函数为:

void RTC_GetTimeV(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
{
    uint32_t RegTmp = 0;
    RTC_TimeStruct->H24 = CW_RTC->CR0_f.H24;
    RegTmp = CW_RTC->TIME;
    while (RegTmp != CW_RTC->TIME)
    {
        RegTmp = CW_RTC->TIME;
    }
    RTC_TimeStruct->Hour = (uint8_t)((RegTmp & RTC_TIME_HOUR_Msk) >> 16);
	RTC_TimeStruct->Hour=(RTC_TimeStruct->Hour/16)*10+(RTC_TimeStruct->Hour%16);
    RTC_TimeStruct->Minute = (uint8_t)((RegTmp & RTC_TIME_MINUTE_Msk) >> 8);
	RTC_TimeStruct->Minute=(RTC_TimeStruct->Minute/16)*10+(RTC_TimeStruct->Minute%16);
    RTC_TimeStruct->Second = (uint8_t)(RegTmp & RTC_TIME_SECOND_Msk);
	RTC_TimeStruct->Second=(RTC_TimeStruct->Second/16)*10+(RTC_TimeStruct->Second%16);
    if (RTC_TimeStruct->H24 == RTC_HOUR12)
    {
        RTC_TimeStruct->AMPM = RTC_TimeStruct->Hour >> 5;
        RTC_TimeStruct->Hour &= 0x1f;
    }
}

通过与前面介绍的LCD屏显示功能相配合,就可完成电子时钟的效果,其主程序为:

int32_t main(void)
{
	RTC_InitTypeDef* RTC_Config;
	RTC_TimeTypeDef RTC_DateTime;
	RTC_TimeTypeDef TempTime;
	RTC_DateTypeDef TempDate;
	uint8_t hh,mm,ss;
    RCC_Configuration();
    RCC_SystemCoreClockUpdate(24000000);
    InitTick(24000000);
	RCC_HSI_OUT();
    RCC_LSI_Enable();
    LCD_Configuration();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0, 0x0);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1, 0x0);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2, 0x0);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3, 0x0);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4, 0x0);
	__RCC_RTC_CLK_ENABLE();
	RTC_Init(RTC_Config);
	TempDate.Year   = 23;
    TempDate.Month  = 0x07;
    TempDate.Day    = 16;
    TempDate.Week   = 0x04;
	TempTime.AMPM = 0;
    TempTime.Hour   = 0X23;
    TempTime.Minute = 0X59;
	TempTime.Second = 0X30;
	TempTime.H24 =1;
	RTC_SetDate(&TempDate);
	RTC_SetTime(&TempTime);
	while(1)
	{
		  RTC_GetDate(&TempDate);
		  RTC_GetTimeV(&TempTime);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0,(b[TempTime.Hour%10]<<16)+b[TempTime.Hour/10]);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1, (b[TempTime.Minute/10]<<16)+0x2);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2, (0x2<<16)+b[TempTime.Minute%10]);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3, 0x00+(b[TempTime.Second/10]<<16));//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4, (0x2<<16)+b[TempTime.Second%10]);
		  SysTickDelay(1000);
	}
}

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其测试结果如图3所示,说明功能正确。

图3  电子时钟效果

网友:
准RTC,必须通过软件来实现日历功能,这个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