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WBA52CG】+关于例程BLE_TransparentMode 无法断点

楼主:
呼叫呼叫,BLE_TransparentMode例程无法断点,在汇编时候可以,但是无法在代码中打断点,其他例程可以。大家有调试过的帮忙指导以下。

网友A:
在汇编时候可以,其他例程可以

那问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汇编时候可以,其他例程可以 那问题是?

这个例程配置哪里不合适。刚启动,进入上方汇编的时候在汇编处打断点可以,在main中打断点不行。按以前的方法都测试过target修改过,C++/C也修改过。都不行。你的可以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