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下拉电阻取值作用

楼主:
12V直流无刷电机,低压测试RD信号不稳,去掉下拉电阻R8就可以了,R8(经验值2K)能拿掉吗,作用是什么

网友A:
R8的作用是稳定Q2的电平的作用,你这里的R8 10K合适,R7太大,R7减小到200R比较合适

网友B:
保证FGO浮空的时候三极管输入为低电平。确保此时三极管不导通。

网友C:
【低压测试RD信号不稳,去掉下拉电阻R8就可以了,R8(经验值2K)能拿掉吗,作用是什么】

去掉R8即可正常,是你的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恰为低限,有R8分流,电流放大倍数就不够用了。

应该保留R8,稍减少R7。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压测试RD信号不稳,去掉下拉电阻R8就可以了,R8(经验值2K)能拿掉吗,作用是什么】 去掉R8即可正常, ...

谢谢大神,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证FGO浮空的时候三极管输入为低电平。确保此时三极管不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R8的作用是稳定Q2的电平的作用,你这里的R8 10K合适,R7太大,R7减小到200R比较合适

网友:
通过添加下拉电阻R8,可以将RD信号始终拉低,确保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
确保开机是一个确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