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都有哪些类型?浪涌保护如何选择合适的压敏电阻

楼主:
压敏电阻我们通常见到符号为“VDR”,它是一种非线性伏安特性的电阻器件,有着电阻的特性,同时也有其他的特性,它主要是用在电压输入前面把输入电压进行钳位,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同时又吸收多余的电流,它的响应时间是ns级,速度很快,达到保护后面电路的一种特殊元器件,特别是在浪涌保护方面。我们经常用到的是氧化锌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一般分为三种:

1、普通型:我们平时经常用到的的就是普通型的压敏电阻,有时候也叫浪涌吸收型,主要是用在是指用于输入电压过高钳位以及雷电瞬态抑制,这种瞬态过压的出现是随机性的,电压的峰值有可能很大。我们平时见到的绝大多数压敏电阻器都属于这一类。一般本体尺寸范围在Ф5mm ~ Ф20mm之间,这种类型有07271/471、10271/471、14271/471等。如果你对压敏电阻比较熟悉的话,下面的压敏电阻你都会在很多场合都会看到,这是台湾著名的的品牌兴勤。

这里压敏选择时候要考虑全面:

①最大限制电压(V):也就是压敏电阻两端所能承受的最高电压值。以220V市电为例,假设市电输入电压波动范围在0.8~1.5之间,在1.5时候,压敏电阻两端的电压高达220×1.5=330V,这时候可以选择的压敏电阻规格可以是471或者561都可以,选择大一点是因为可能峰值电压不止330V,甚至更高,如果压敏长期处于标称电压,那么压敏电阻寿命很容易受到影响。

②通流容量(kA):是指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施加的冲击电流,允许通过压敏电阻上的最大脉冲电流值。在实际当中,压敏电阻所吸收的浪涌电流应小于产品的最大通流量。

③还有标称压敏电压、 漏电流(mA)等方面也许考虑。

2、中高能型:顾名思义,就是吸收浪涌更高一级,能量密度更大,这一类压敏主要用于起重机、电流互感器、发电机等大型电感线圈中的磁能,对于这种压敏能量吸收能力是它的一个选择标准,因为它就是利用压敏电阻来吸收能量。现在很多高能型压敏电阻要么不够高压要么不够高能,不够高能的话吸收能量密度不够大,这在选择时候要根据实际需要取舍,着重保护哪方面。

3、高功率型:这类压敏主要用于吸收周期性出现的连续脉冲群的一种压敏,比如在开关电源上的压敏电阻,因为开关电源冲击电压有周期性,根据周期可计算能量,虽然电压的峰值不高,但是因为频率很高,这就导致平均功率很大,因此这时候需要高功率型压敏。选择时候要根据脉冲出现的周期来计算选择。

压敏电阻厂家有:TDK、兴勤(TKS)、舜全(CNR)、国巨、风华(FH)等

网友A:
压敏电阻广泛的应用于电子设备的雷电防护。

网友:
使用先看额定电压,电流容量,响应时间,能量吸收能力,最重要的还要看尺寸和位置安装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广泛的应用于电子设备的雷电防护。

我想请教下,雷电那么大能量的东东,倘若真的批到了设备上,压敏电阻能行吗,恐怕啥玩意都经不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广泛的应用于电子设备的雷电防护。

所以您这里的意思是否是雷电浪涌的次生灾害,用压敏防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