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电赛问题解答

楼主:
所有未回答的问题视为专家认为不需回答。

本科组

A:单相逆变器并联运行系统
1问:A题中直流电源电压是多少? 是固定的吗?另外是否可以使用比如EG8010这种专用的SPWM芯片
答:直流电源输出电压自定,测试中不得调整;可以使用专用芯片。
2问:A题,要求7,两个逆变器各自用**控制器,这个控制器指的是mcu吗?比如dsp或其他单片机,或者stm32?不是指功率电路?
答:控制器是指MCU。
3问:请问A题的负载电阻能否单独带?
答:可以单独带。
4问:A题的两个控制器**,但是否许可他们之间有线通信?
答:不可以有线通信。
5问:直流电源1和2明确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答: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相同。
6问:A题,设备清单里面写的是0到30v的电源,但是A题需要的电压高一些,请问需要自己设计升压电路吗?
答:自行理解。
7问:请问发挥部分的第2第3问的控制电流大小和比例时要求的精度是多少?是否要求连续可调?
答:题目中已对精度作要求。连续可调。
8问:直流电源只能用材料清单里面的吗?
答:不需要。
9问:第八条直流电源自备是什么意思?
答:测试时自带,不需封箱。
10问:并网时是否要求即时切换?可以手动按按键吗?
答:不能手动,满足并网要求时自动并入。
11问:自备电源电压没有指定,可以自定吗?
答:自定。
12问:断开和闭合S1、S2操作的时候是要求逆变器带电操作,还是可以先停止逆变器工作,设置好开关再启动逆变器?
答:可设置好后再启动逆变器。
13问:比赛测试场地是否提供图中的直流电源1,2。不提供的话需要参赛队伍自行准备电压源仪器吗,是评审当天自己带去吗?
答:已回答过此类问题。
14问:2.THD和效率在现场如何测量, 测试场地是否提供功率分析仪?
答:用功率分析仪,全国复测现场有此设备。
15问:A题的变压器是多少功率容量和电压的,是否是材料清单中的200VA 24V?
答:不回答。
16问:1).两个逆变器之间是否可以有通讯?2).是几套键盘和显示?
答:1).已回答;2).根据需要定
17问:由于自备设备较重,自备的设备评测时同一高校各组可不可以共用?即:同一高校A题各参赛组只封箱几套评测设备各组共用?
答:这属于在评审专家面前泄露学校信息。
18问:A题中,基本要求(1)断开S2,闭合S1,仅用逆变器1向RL供电,这时直流电源2是否是关闭状态?
答:可关闭。
19问:A题 说明(8)中“本题的直流电源1和直流电源2自备”是需要我们将自己的直流电源封箱的意思吗?还是测评现场会提供直流电源?测评现场提供的电源是0-30V的还是更高?
答:已回答过此类问题。
20问:A题:“直流电源输出电压自定”是在任意范围内自定吗?还是说只能在0-30V范围内自定?
答:没限制电压范围。
21问:A题中要求一个逆变电路一个电源,辅助电源需要电源,电路也需要电源,两个模块同时共用一个电源会造成短路该怎么结决?
答:自行解决。
22问:无线通信可以吗?
答:不可以。
23问:题目里的负载电阻是否允许用电子负载的恒阻模式代替?
答:不能用电子负载。
24问:A题 I0可以0-2A可调,那我们买的电阻负载阻值上线要取多少,0安培就无穷大阻值了 这没法弄的或者告诉我们最小测量电流?
答:0A,开路。
25问:A题:图1示意图中,s2到变压器之间还可以加一些电路或者元器件吗?
答:相关电路及器件均归到逆变器侧。
26问:这个给定电压,是能够从0慢慢升压到固定值还是直接开呢?
27问:提高部分,离网状态切换并网状态时,是否允许操作控制板上的开关,来实现状态切换?
答:已回答过此类问题。
28问:直流电源可以用一个模块,分出来两路并联供电吗?
答:可以。
29问:请问并网和离网可以手动切换吗?
答:已回答过此类问题。
30问:S2闭合(并网前)可以采市网波形信号吗?
答:不回答。

B:同轴电缆长度与终端负载检测装置
1问:b题的说明2中“按指定长度截短”是按测试专家的要求截短电缆吗?
答:是的。
2问:B题“任务”部分最后一句话说系统要6V单电源供电,这个是否包含主控?
答:整个装置由不高于6V单电源供电。
3问:B题中电缆外壳能接地和检测器吗?
答:外壳,应指的是屏蔽层吧?屏蔽层可接入捡测装置。电缆外壳应该是绝缘体。见题目图1.
4问:B题 电源可否使用学生电源供电?
答:电源满足要求即可。
5问:B题,是否可以用多根电缆连接后,用于最终的测试?
答:不能多根电缆连接。
6问:B题的电缆规格有要求吗?
答:电缆规格自定。
7问:能否在电缆或负载端接一个输出端口或采样端口?
答:电缆只能在始端与检测装置相接。题目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8问:B题中,截短电缆后如何接入指定负载?是现场焊接吗?
答:负载管脚搭接芯线和屏蔽层即可。

C:电感电容测量装置
首先,未回答的问题不解释。
1问:C题中,振荡器可不可以用FPGA来实现?FPGA产生信号,TI处理器控制FPGA,在这里FPGA可不可以用?另外 题目的要求是实现电容和电感同时测量?还是插的是电感测电感,插的是电容测电容?同时是否要求插两个器件?
答:FPGA可用。插什么,测什么。电容电感可分别用不同插座。
2问:C题:电容的“自定某一固定测量频率”和电感的“测量频率自定”是由参赛队伍预设一个固定的频率还是测试人员通过外设现场随机输入测量频率?
答:频率自定,滿是范围要求即可。
3问:请问c题需要测的损耗角是电容损耗角还是介质损耗角?
4问:电容电感的测量是否是分开的?是否不需要装置自己检测待测器件的类型?
答:不需要检测类型。
5问:D和Q的标定值可以通过计算得出么?
答:首先是测量,根据测量结果当然要计算才能得出结果。
6问:发挥要求第三项频率范围我们不清楚是什么意思。想问一下专家低于2M和高于20M说的是可以在这两个范围内扫频还是只能跟基本要求一样固定一个频率?
答:在规定范围内扫频,固定频率都可。
7问:“任务”部分第二句话说“一键启动后,在规定时间完成测量”。这句话指的是“开发板可以先上电,一键开始测量”,还是开发板预先不能上电运行,按下按键后才能上电测量?
答:可以先上电。
8问:要求“参赛队需要自备商用测量仪器,简称自备测量仪器,以便校准自制测量装置。”
能用示波器测量并显示频率吗?
答:没要求测频,仪器监测频率准确即可,误差小于1%。
9问:C题中说明(2)自备的测量仪器去要封箱进作品吗,还是可以在测评时带入?
答:不需要封箱,测试时自己带去。有可能会出现同校多队共用仪器。
10问:C 题提升部分,要求测量频率在 20Mhz 以上,但即使是 lmc555,最高频率也不过 3Mhz,无法达到要求,针对此问题要如何解决。同时,缺少评测时的商用测量仪器,无法精确稳定的计算测量误差。
答:自行设计。
11问:监测频率计需要自己设计制作吗?
答:不允许。用频率计监测。
12问:监测电容电感需要在同一个电路板上吗?即测量电容的电路在一块电路板而测量电感的电路在另一块电路板上。
答:分开两块或合在一块都可。
13问:测量时能否进行多次测量,还是一次就得出结果?
答:一次测出,稳定显示。
14问:电感自谐振频率范围是否在测量范围2-20M内?
答:不一定。
15问:发挥部分3中频率自定要求中,对于测量不同电感是频率是固定还是可变?
答:都可。在规定的频率范围内测。
16问: C题,一键启动测量是指按下按键之后全部功能实现自动测试,还是在完成不同功能测量时可以选择不同的一键启动按键?
答:接入一个被测元件,按一次键,测出2参数。电感,电容可以各用一个键。不可有参数量程选择。
17问:自备测量仪器的测量值是需要将仪器带至现场进行现场测量还是可以使用图片或视频的形式在本校完成测量值的确定。
答:必须带到现场。
18问:C题的一键启动,电路中有两个按键,其中一个用于启动电容测量,另一个用于启动电感测量,是否可以?
答:可以。
19问:电感要求在两种频率上测量,这是要求自动转换,还是可以通过按键选择呢?
答:根据要求在不同频段测量,不要自动转换。按键选择或设置都可。
20问:允许用DDS器件吗?
21问:C题“完成电感量极其品质因数的测量”中,电感品质因数的定义是不是电感自谐振频率下的感抗与电阻之比?
答:自学。
22,C题补充说明“C题把说明3去掉”建议”两字后替代发挥部分3,即发挥部分3替换为“(3)自制测量装置的测试频率与自备测量仪器的一致。””

D:信号调制方式识别与参数估计装置
1问:D题数字调制部分,由于可能无法识别数据头,是否是不考虑信号头,比如说输入为11110000-11110000-11110000,输出为0000111100001111也可以?
答:信号源输出的二进制键控信号没有特定的数据头,直接按照题目要求做。
2问:D题的数字调制(2ASK,2PSK,2FSK)的码元是否要求随机序列,信号源产生码元是010101规律方波信号,能否满足要求?
答:题目要求用内调制产生输出二进制键控信号,内调制信号是方波。
3问:实际测试用的FSK信号,频偏是在载波频率左右摇摆还是只在中心频率一侧?
答:实际测试用的FSK信号的频偏是在载波频率左右摇摆还是只在中心频率一侧,由自用的信号发生器决定,二者都可以。
4问:基本要求(3)中知不知道未知调制信号的载频也是2MHz吗?
答:D题基本要求和发挥部分的输入信号载频始终是2MHz。
5问:D函数发生器若无法更改数字信号,需要自制外部信号源让函数发生器调制吗?
答:题目说得很明确,用函数发生器内部调制信号。
6问:D解调后可以使用DDS输出信号吗?
答:要真正解调输出。
7问:成熟软硬件平台是否可用?该装置是否可以搭配上位机(电脑)使用?如果是一板卡,是否可以外接显示器使用?
答:按题目要求,禁止的不能。不能搭载上位机,作品测试时一直不让带电脑进入测试现场。本题只需显示字符,液晶屏甚至数码管就可以满足显示需要。题目规定用示波器观察解调信号波形。
8问:其余调整方式载波都为2MHz,而2FSK的两个载波未做规定 在识别系统中可否作已知条件?
答:2FSK的两个载频的偏差不大,就在2MHz附近。
9问:D题的CW连续波构成是什么形式,有无参考类型。
答:可以去查通信原理教材,什么是CW。这是最基本的概念问题。
10问:D题:2ASK、2FSK、2PSK是否需要设置码元?
答:用信号源内调制方波作为二进制码,这类问题前边已经答复数次。
11问:D题:FM调制,频偏有范围吗?
答:题目给的调频系数和调制频率,二者相乘就是最大频偏,这又是基本概念问题,以后这类问题不再回答。
12问:D题的自备信号发生器是否要和电赛作品一起封箱?
答:不用。
13问:D题发挥部分的传输二进制不归零(NRZ)码,该二进制码的产生是由组委会方验收时提供的特定器材产生,然后连接到我们的自备信号发生器上进行调制。还是说参赛队伍需要自己制作可以生成对应码速率二进制不归零码的设备带去测试。另外,若二进制码产生设备由组委会提供,请问该二进制码参数(如高低电平电压)是什么。谢谢!
答:用自带信号发生器产生。一律自带可产生指定信号的函数发生器参加测试,函数发生器不用封箱。
14问:D题对仪器产生的二进制码序列有什么要求?
答:函数发生器内调制方波信号波形。

E:运动目标控制与自动追踪系统
1问:E题可以使用openmv吗?
答:E题只禁止笔记本和台式机。其他任意
2问:E题目标运动追踪系统能用树莓派不?
答:同上。
3问:E题,云台和屏幕的高度关系是怎么样的?
答:自定。
4问:请问e题基本要求(1)进行自动复位时屏幕的位置是一直固定吗?
答:当然,只有绿色激光笔可以移动。
5问:E题中主板能用stm32的战舰精英mini版吗?E题中基本要求一测试完之后是否可以复位?
6问:请问E题运动目标控制与自动追踪系统中的屏幕,对材质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答:白色。
7问:E题 1. 摄像头模块的摆放位置是否有要求,题目中未提及;2. 现场测试的屏幕材料是否确定,可否提供材料名称?
答:屏幕可自带。其他自定。
8问:E题:封装时屏幕和靶纸要一起封入带去吗?还是测试时由组委会提供所有队伍统一使用的?
答:封箱后自己带。赛区不提供屏幕和靶纸。
9问:E题中的两种激光笔测试开始后是一直要亮着吗?
答:自定。
10问:E题的基础部分第一问里边的“在任意位置按下按键可以复位”任意位置需要我们自己能达到还是说只需要把重点放在能复位?
答:题目已经说的很清楚,光斑处在任意位置都可通过复位功能回到原点
11问:E题屏幕高度有要求么?
答:自定。
12问:E题基础部分第一问的“任意位置都可以复位”我们需要自己写程序让激光笔达到人意位置然后再按下按键复位还是说到哪个位置不需要管只要能做到复位就可以了?
答:题目已经说的很清楚,光斑处在任意位置都可通过复位功能回到原点。
13问:测试场地屏幕是否与外界环境线条分界明显?
答:没有要求。
14问:基本要求中的(3)、(4)部分,贴A4靶纸时是自己选位置贴吗;
答:(3)是自定。(4)是任意。题目写的很清楚。
15问:任务里面说到屏幕的有效面积要大于0.6X0.6m,比赛的时候具体是多大?
答:满足要求即可,屏幕需自带。
16问:激光笔所在云台的大小有限制吗,允许外接部件吗?
答:没有,只要两系统**即可。
17问:E题基本要求(2)屏幕边线是0.5的正方形边线还是有效面积大于0.6的边线?
答:满足要求即可,屏幕需自带。
18问:E题屏幕周围可以加两厘米的宽的遮光板吗?
答:屏幕已经比目标大了10cm。不能在屏幕上画规定以外的东西。
19问:E题中,红色位置控制系统与绿色位置控制系统同时接到一个摄像头模块算相互**吗?
答:公用一个摄像头当然不**。
20问:E题 A4纸贴黑胶带 胶带内边沿A4纸 还是胶带外边沿A4纸?
答:胶带外边缘沿纸外边缘。A4纸的外面也贴不上呀。
21问:启动运动目标控制系统是从到原点计时还是按下启动按键开始计时呢?
答:当然从启动按键算。
22问:E题摄像头和荧幕的距离有要求么?
答:没有。
23问:要求光斑直径≤1cm,这个如何进行测量。打在白板上周围的光晕是否在测量范围内?
答:光晕不算。
24问:基本要求1:它是一开始就固定云台,然后复位键复位到中心,还是说每次都随机放置云台,让云台去寻找白板中心?
答:固定红色系统与屏幕,测试时不再变化。
25问:E题中是否能现成的开发板,还是说只能买最小系统板,其他需要自制?
答:不能用笔记本和台式机,其他自定。
26问:E题:运动目标控制与自动追踪系统,请问对测试环境灯光强度、光线有什么要求吗?
答:没有要求。
27问: e题绿色激光笔的位置是参赛队在0.6m的线上自己随意选点设定吗?
答:任意是指测试专家指定。
28问:E题发挥部分(1),请问是运动目标位置复位后,再启动追踪,还是同时启动?
答:按题目要求。
29问:E题屏幕的位置参赛队可以自行更改吗?
答:不可以。
30问:e题三说明里面说光斑位置控制系统必须相互**,是否需要**供电?
答:是的。
31问:二维云台和屏幕的相对高度是否为固定的?
32问:A4靶纸旋转中心点是否是自定位置?
33问:E题白色屏幕可以用白色广告布吗?
答:自行审题和看解答。
34问:每一问是否通过按键进行启动进入不同模式,分别完成每一步的操作?还是整个过程不能进行按键?
35问:E题 A4纸上能打印或者贴上非电子元件的视觉标识么?
答:不能。
36问:E题 中心原点的大小和形状有什么要求?
答:题目中说了,宽度效于1mm。
37问:第一问,是否可以手动校准(改变云台位置或者通过按键修改舵机打角)对准屏幕中心?
答:可以。
38问:E题可以采用补光灯吗?
答:不可以。
39问:E题  云台的位置 电机的位置  一开始是我们固定吗?还是组委会随机摆一个位置 开机就让我们去识别原点在哪?
答:红色固定,绿色可以移动。
40问:E题中,基本要求(3)中所说的“连续脱离胶带移动5cm以上记0分”,“连续脱离”是什么意思
41问:E题铅笔画边框线能否改为黑色水笔?
答:按题目要求。不能。
42问:E题白色背景板中心点的黑点直径大小应该是多少?
答:看题目要求。
43问:E        铅笔画的边线和中心点的颜色是固定的吗,2B铅笔画还是比赛放自己画,还是参赛者自己画?
答:自行审题。
44问:基础要求的第三小问的30秒循线是开机就计时还是循到黑线再开始计时?
答:时间从按键开始计时。
45问:每个云台都需要一个主控芯片吗,可以一个主控芯片控制两个云台吗?
答:按题目要求,必须**。
46问:铅笔颜色深不深,有水笔画的深嘛,1mm的铅笔人眼都几乎识别不了。
答:按题目要求。
47问:E题,基础部分(3),A4靶纸,是否可以直接绘制1.8cm边框用A4打印出来,代替电工胶布粘贴?
答:按题目要求。
48问:能否在识别屏幕0.5*0.5m的正方形之外画其他图形?
答:不能。
49问:E题 封箱的话尺寸过大,无法封箱怎么办?
答:按题目要求封箱。
50问:能不能用一个视觉模块分别给两个单片机传输数据?
答:这就不是**了。
51问:发挥部分中绿色光斑追踪黑色电工胶上的红色光斑时是否也要沿着黑色电工胶追逐。
答:按题目要求。
52问:基本要求(3)中靶纸摆放角度是否固定?如果固定,摆放角度是什么
答:自定就是自己定。
53问:发挥部分2的按键,可以一个按键同时控制两套系统吗?用摄像头识别的话,可否一个摄像头给两套系统传数据?
答:参考50问。
54问:E题测评时,完成各个任务的间隙,可以分别调试一下作品嘛?比如完成基本任务1后,我调试一下作品,再进行基本任务2测评?
答:准备阶段可以调试,进入测试阶段不得调试。
55问:云台只能是旋转云台?是否能是平动云台?
答:不能平动
56问:E题,云台尺寸是否有限制?
答:按题目图1自定。
57问:E题激光光斑直径小于一厘米是指中心光斑小于一厘米,还是整个包括辐散的光圈都要小于一厘米?
答:见前面。
58问:E题:二维电控云台可以用几个电机?
答:自定。
59问:E题:红色和绿色光斑会发散,如何定义光斑大小?是中心聚焦的直径大小吗?
答:不算光晕。
60问:在裁判放好带绿色激光笔的追随系统的位置后,是否有机会调试校正?
答:不允许。
61问:是否可以将追随系统的视觉模块固定在带红色激光笔的位置控制系统上而不与位置控制系统通信?
答:必须**。
62问:60✘60cm以外部分颜色是否不限?
答:统一回答一下,不得对屏幕以外做额外要求,包括划线,挂深色布,放黑板等等。背景只能是为普通实验室背景。
63问:E题,笔记本在不参与控制的情况下,能不能作为显示屏使用?
答:不能使用计算机。
64问:E题舵机用电池带,还是可以用电源适配器?
65问:E题的屏幕是硬质的整面板,还是就是个软幕布,测试时赛区提供架子,可以挂上去?
答:赛区不提供屏幕任何装置。所有屏幕装置需自带。
66问:E题中,红色位置控制系统与绿色位置控制系统要求相互**,共用一个电源算是相互**吗?
答:题目说的很清楚,要么就得甄别是电源还是借电源线路通信。
67问:E题:白色屏幕材质,表面粗糙度是否有要求?
答:不回答。
68问:基本(2)中边线是指前面铅笔画的0.5*0.5吗?
答:仔细读题。
69问:发挥(1)中声光提示用蜂鸣器和led可以吗?
答:当然可以。
70问:可不可以用步进电机代替二维云台?
答:不可以。
71问:红色激光笔可以在要求范围内,固定在一点,从始至终都不移动吗?
答:红色云台始终不动。激光笔受云台控制运动。
72问:E题激光光源可以加偏振片吗?设置复位键可以用单片机上自带的复位键吗?
答:就是激光笔。不加偏振片。只要能实现复位功能就可以。
73,E题补充说明:“E题二维云台使用电机不限种类。但不能使用步进电机做激光笔平移运动。”
74,E题补充说明:“E题的红绿光斑位置控制系统必须相互**,包括两个系统中的视觉模块也必须相互**。绿色系统移动时,其视觉模块也必须随系统一同移动。否则两个系统就有位置的相关性,与题意不符。”

F:基于声传播的智能定位系统
1问:本科F题声音信号注入平板采用什么方式,还是用任何方式均可?
答:利用电声器件注入;电声器件与平面板之间如何连接,自己决定;可以直接粘,也可以利用耦合剂。
2问:声波是否可以在空气中传播,必须注入到亚克力板中吗?
答:必须。
3问:是否允许使用树莓派?
答:允许。
4问:在四个z区域中,每个区域中的传感器数量是否有限制?能否每个区域中即有声电也有电声装置,即每个角上均放置一个声电装置(四个共同发声)及一个电声装置;还是仅用一个电声装置其余四个角都为声电装置?
答:没限制。
4问:(1)问示波器接收信号要求原始的声电信号吗?可不可以是经过滤波处理的?
答:可以。
5问:F题(2)的敲击是用什么工具以什么方式进行敲击(锤子/其他工具)?
答:只要端面足够小,可以分清楚敲击的位置,自选。
6问:f题 基本要求2测量敲击的同时需要发出扫频信号吗?
答:敲的时候不再发扫频信号。
7问:F题测试的时候敲击用什么东西,有没有规定?
答:不限,只要端面足够小。可以考虑用一个木质小锤。
8问:平面板的放置有没有具体规定,是否可以自带架子?
答:允许自带架子。
9问:F题能用电脑进行数据处理呢?
答:不允许用笔记本和台式机,其他的不限。
10问:“只能利用在平面板材料内部传播的声波信号,不得使用其他类型传感器”不可使用的类型是否包括压电传感器?
答:只能用声电传感器检测平面板内部的声信号。
11问:F题,频率范围为 15kHz~20kHz,步进频率 1kHz,扫频周期为 5 秒。问题:步进一次是5秒?还是15kHz~20kHz总共是5秒?
答:总共5秒。
12问:区域M的红色粗框线的线宽??细框线的线宽?
答:线宽以能区分网格,粗细没限制。
13问:接收传感器能不能用麦克风?
答:根据自己的系统确定接收传感器类型。
14问:亚克力板上只能画红线和黑线来分格吗,可以标注ABC和坐标值吗?
答:按题目要求。

G:空地协同智能消防系统
1, G题补充说明:模拟火源发光部分直径不大于2cm。说明2,(7),长宽投影尺寸不大于25cm✘35cm。
2问:G题是否可以带电脑进行启动?
答:G题作品中不得有PC。
3问:测评时候的模拟火源,是随机点亮一个火源,还是多个?
答:测评时候的模拟火源根据评委指示放在三个区域,然后根据评委指示点亮一个火源。
4问:G题中地图中的白色街区位置和大小参数是怎么样?位置是否固定在画布上,还是要采用后期白色布覆盖的方式?
答:G题中地图中的白色街区位置和大小,根据提供的图形判断,误差不大于10cm。采用彩喷方式实现。
5问:四轮电动小车是四个驱动轮 还是可以两个驱动轮两个从动轮组合
答:题目很明确,不回复。
6问:发挥部分第一问:无人机从车上起飞吗?
答:说明中明确了红**域是无人机起降点。
7问:车上搭载的亚克力板算小车的投影面积吗?
答:题目说明很明确。
8问:赛前准备中提到的电动小车尺寸不超过250×350,赛题中要求不超过200×350,学生按照赛前准备要求准备的小车是否能符合规则
答:长宽投影尺寸不大于25cm✘35cm。
9问:无人机桨叶必须全防护这一项是否有详细要求,只在桨叶外侧防护是否可以,还是必须采用全包形式?
答:至少桨叶全防护。
10问:G题可以用全向轮用于编码器的辅助定个位么?
11问:G题中个人计算机是否可以和作品密封打包上交比赛使用?
答:G题作品中不得有PC。
12问:请问无人机场地的示意图中白**域大小和位置、淡蓝色线的宽度都没有给出,我们制作地图有需要,想了解一下。
答:已回复。
13问:基础题中的“在消防车上按键启动无人机”和发挥题中的“在消防车上启动无人机巡逻”是否有区别?启动是指起飞还是开始巡逻?要求和说明中“无人机可放置到起降点手动一键启动起飞”有何不同?题目中提到可以使用无人机以外的启动装置,那消防车上按键启动是否属于启动装置?能否使用消防车按键以外的装置?
答:没有区别,按题意理解。
14问:请问G题中消防车“显示巡航路径”对显示屏有无要求?请问“巡逻中,消防车显示器显示巡逻航迹曲线”,曲线是指直接显示提前规划的完整路径,还是显示飞机实时飞过的路径?
答:显示无人机的航迹。
15问:街区的尺寸,摆放的位置,白色街区边线的宽度及颜色 的要求是什么?
答:边界黑色,1cm左右。
16问:手持激光与车载激光一样是指外表一样还是光点相同?
答:自己理解。
17问:车载激光用电流控制,手持测试激光用激光自带按钮控制可以吗?
答:自己理解。
18问:G题可以用全向轮用于编码器的辅助定个位么?
答:题目说明中要求不能使用麦克纳姆轮。
19问:G题中的说明,左下角黑**域为无人机起降地点,红**域为消防车停车地点,这两个地点不一样,但是任务要求是在消防车上启动无人机巡逻,巡逻完毕返回起飞点,又要求同一个地点,存在冲突,这个无人机起飞降落地点是黑**域,还是在消防车上边?
答:根据题目文字理解。
20问:请问一下今年无人机G题可不可以用共轴8个电机的无人机?
答:根据题意理解。
21问:模拟火源的喇叭形遮光罩,在地面投影直径是否有范围限制?即:是否有最大径向尺寸限制?
答:发光部分2cm,遮光罩角度60°,高度10cm。符合这些条件即可。
22问:G题,基本要求里面火的亮灭是按按钮还是激光笔?火是随便控制一个吗?起飞必须要用按钮操控还是能用遥控器操控到时候把遥控器给专家?
答:前面已答复。
23问:G题中,街区的位置是否固定?
答:前面已答复。
24问:G题,全覆盖巡逻是不是全地图还是说只需要扫描六个建筑物?基础要求和发挥部分是不是要在一次内完成?三个火源是不是固定。
答:仔细看题。
25问:G题明确说明不能用麦克纳姆轮,那是否可以采用全向轮方案呢?还有无人机与消防车通讯的信号频率有没有要求?
答:根据题目自行判断。
26问:G题基本要求2要求在消防车上按键启动无人机起飞,但是在无人机及消防车要求中提到了“若采用无人机以外的启动或急停操作装置,一键启动起飞后必须将装置交给工作人员”,那意思是也可以不在消防车上设置启动按键,直接通过外部遥控启动后再将遥控器交给工作人员吗?
答:这是针对失控紧急处理的说明,应该以题目要求为主。消防车上按键起飞。
27问:G题的蓝色线宽是多少?
答:细线1mm,粗线2mm。
28问:G题基础部分和发挥部分的无人机起飞要求在消防车上按键启动,后边的要求又写了如果采用无人机以外的启动装置,起飞后交给工作人员,如果使用遥控器一键起飞,还符合题目要求的在消防车上按键启动吗?
答:与前面问题相同。
29问:无人机一键启动可以使用安全绳一键启动吗?
答:不能。
30问:G题消防车不能碾压街区及边界线,是指轮子还是车身?
答:自行理解。
31问:题目允许使用uwb,需要在现场布置基站,测评学校外的其他学校是否可以在测评的时候,uwb可以提前在场地布置,现场调试。
答:在测试准备时间内部署。
32问:G题基站定位,三组是否可以用同一个定位基站系统?
答:可以。
33问:G题目中,小车上的显示设备能否用个人电脑,即个人电脑充当显示设备放在小车上?
答:别。
34问:G题:发光部分指的是灯珠大小,还是包括灯罩的大小?
答:可看见发出红光部分。
35问:地图中除了外面边框粗线有明确的线宽要求之外,其余细线与次粗线的线宽没有明确要求,未标注线宽应取多少?
答:前面已经回答蓝线线宽。
36问:消防区域的x轴和y轴是否有细实线,线宽多少?
答:只是示意。
37问:光源的遮光板是否有颜色要求,大小要求?
答:不限颜色,尺寸根据要求决定。
38问:加牛眼轮的小车算不算四轮小车?
答:不了解什么是牛眼轮,自己根据题目要求与说明判断。
39问:请问G题区域示意图中的三个星形

网友:
基本上是有问必答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论坛里的朋友真的有人全会吗

网友A:
这个到底是什么电赛的笔试题吗,感觉不太像啊?这样回答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到底是什么电赛的笔试题吗,感觉不太像啊?这样回答对吗?

不是笔试题呀。晕。是23年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