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安全拷贝

楼主:
WX:上海晶珩电子科技

网友A:
把下面这些放在楼主位更能让广大网友明白什么是SCP。

什么是SCP?

Linux系统中的scp(secure copy)命令用于以安全方式在服务器之间复制文件。通过使用SCP命令或安全副本,可以在本地主机和远程主机之间或两个远程主机之间安全地传输文件。它使用与安全外壳(SSH)协议中相同的身份验证和安全性。SCP以其简单性,安全性和预安装的可用性而闻名。

SCP的优点

  • 安全性: SCP使用SSH协议进行数据传输,所有的数据都会经过加密处理,从而保障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这意味着即使在不安全的网络环境中,你的文件也不易受到恶意攻击。

  • 简单易用: SCP的使用方式与Unix和Linux的cp命令类似,因此对于熟悉Linux命令的用户来说非常容易上手。只需要一条命令,就可以实现文件的传输。

  • 跨平台: 由于SCP是基于SSH协议的,它可以在不同平台之间进行文件传输,不受操作系统的限制。这使得在不同系统之间分享文件变得非常方便。

  • 稳定性: SCP在传输过程中会校验文件的完整性,确保文件在传输过程中没有损坏或丢失。

网友:
不是直接用securecrt自带的secureFX直接拖就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下面这些放在楼主位更能让广大网友明白什么是SCP。 什么是SCP? Linux系统中的scp(secure copy) ...

感谢补充~

WX:上海晶珩电子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