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52测评】 lcd 显示ds18b20测的温度

楼主:
这篇来学习下CW32L052驱动DS18B20温度芯片,在LCD上显示温度值。

一、硬件电路

1.1、DS18B20温度传感器内部框图

DS18B20芯片使用单总线通信,外部引脚只需要三个。使用时需要在数据线与电源线之间放置一个4.7K上拉电阻

温度测量范围是:-55~125℃

数据读写时序图

单总线协议没有同步信号,要按照协议规定的时间来读写操作。

1.2、开发板端口

DS18B20使用的模拟单总线方式,开发板上任选一个GPIO引脚。我这里选择PC11端口

二、程序

2.1、fun_ds18b20.c

#include "main.h"

void ds18b20_reset(void)
{
    DS18B20_DAT_OUT(0);
		delay_us(750);
    DS18B20_DAT_OUT(1);
		delay_us(15);
}

uint8_t ds18b20_check(void)
{
    uint8_t rt = 0;
    uint8_t rval = 0;
    while (DS18B20_DAT_IN && rt < 200)
    {
        rt++;
        delay_us(1);
    }
    if (rt >= 200)
    {
        rval = 1;
    }
    else
    {
        rt = 0;
        while (!DS18B20_DAT_IN && rt < 240)
        {
            rt++;
            delay_us(1);
        }
        if (rt >= 240) rval = 1;
    }
    return rval;
}

uint8_t ds18b20_read_bit(void)
{
    uint8_t dat = 0;

    DS18B20_DAT_OUT(0);
    delay_us(2);
    DS18B20_DAT_OUT(1);
    delay_us(12);

    if (DS18B20_DAT_IN)
    {
        dat = 1;
    }

    delay_us(50);

    return dat;
}

uint8_t ds18b20_read_byte(void)
{
    uint8_t i, b, dat = 0;
    for (i = 0; i < 8; i++)
    {
        b = ds18b20_read_bit();

        dat |= b << i;
    }
    return dat;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int8_t dat)
{
    uint8_t j;
    for (j = 1; j <= 8; j++)
    {
        if (dat & 0x01)
        {
            DS18B20_DAT_OUT(0);
            delay_us(2);
            DS18B20_DAT_OUT(1);
            delay_us(60);
        }
        else
        {
            DS18B20_DAT_OUT(0);
            delay_us(60);
            DS18B20_DAT_OUT(1);
            delay_us(2);
        }

        dat >>= 1;
    }
}

void ds18b20_start(void)
{
    ds18b20_rese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44);
}

uint8_t init_ds18b20(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IT = GPIO_IT_NONE;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OD;
	GPIO_InitStruct.Pins = DS18B20_GPIO_PIN;
	GPIO_Init(DS18B20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ds18b20_reset();
  return ds18b20_check();
}

short ds18b20_get_temperature(void)
{
    uint8_t flag = 1;
    uint8_t TL, TH;
    short temp;

    ds18b20_start();
    ds18b20_rese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be);
    TL = ds18b20_read_byte();
    TH = ds18b20_read_byte();

    if (TH > 7)
    {
        TH = ~TH;
        TL = ~TL;
        flag = 0;
    }

    temp = TH;
    temp <<= 8;
    temp += TL;

    if (flag == 0)
    {
        temp = (double)(temp+1) * 0.625;
        temp = -temp;
    }
    else
    {
        temp = (double)temp * 0.625;
    }
    return temp;
}

2.2、main.c

int32_t main(void)
{
	uint8_t dp[8];
	uint8_t i=0;
	uint16_t tp=0;
	uint32_t dp1=0;
	uint32_t dp_temp=0;
	short temperature=0;
	float tmp=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rcc_config();
	init_uart();
	init_led();
	init_adc();
	init_spi_flash();
	init_i2c();
	init_delay();
	LCD_Configuration();

	printf("cw32l052 board test! \r\n");

	if(init_ds18b20()==0)
	{
			printf("ds18b20 init ok! \r\n");
	}

	dp[0]=disp[0];
	dp[1]=disp[0];
	dp[2]=disp[0];
	dp[3]=disp[0];
	dp[4]=disp[0];
	dp[5]=disp[0];
	dp[6]=disp[0];
	dp[7]=disp[0];
//	SPI_FLASH_Test();
//	I2C_Test();

	while (1)
	{
		temperature = ds18b20_get_temperature();
		tmp=temperature;
		printf("temperature value = %2.1f \r\n",tmp/10 );
		tp=temperature;
		dp[3]=disp[tp/100];
		dp[2]=disp_p[(tp%100)/10];
		dp[1]=disp[(tp%100)%10];
		led2_tog();
		delay_ms(100);
		lcd_disp(dp);
	}
}

三、运行结果

3.1、串口输出温度值

3.2、运行视频

18b20

网友:
显示精度还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