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A4E1评估板】+继续使用IIC

楼主:
本次主要是使用IIC读取功能,上次的OLED屏幕,我们是只发送不读取数据,这次就是我们通过读取SHT20温湿度传感器测试下其读取功能。

接线保持不变,还是IIC0。

还是一致的。

同样通过FSP软件进行生成代码。配置好从机地址。

fsp_err_t err;

float TemValue,RhValue;

#define SHT20_Measurement_RH_HM  0XE5

#define SHT20_Measurement_T_HM  0XE3

i2c_master_event_t g_i2c_callback_event = I2C_MASTER_EVENT_ABORTED;;

void SHT20_ReadValues(void)

    uint8_t tem[2],rh[2];

    uint16_t Tdata=0,RHdata=0;

    uint16_t timeout_ms = 0;

    uint8_t cmd=SHT20_Measurement_T_HM;

    err = R_IIC_MASTER_Write(&g_i2c_master0_ctrl, &cmd, 1 , false);

    timeout_ms = 750;

    while ((I2C_MASTER_EVENT_TX_COMPLETE != g_i2c_callback_event) && timeout_ms)

    {

        R_BSP_SoftwareDelay(1U,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timeout_ms--;

    R_BSP_SoftwareDelay(10,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NOLINT

    err = R_IIC_MASTER_Read(&g_i2c_master0_ctrl, tem, 2 , false);

    timeout_ms = 750;

    while ((I2C_MASTER_EVENT_RX_COMPLETE != g_i2c_callback_event) && timeout_ms)

    {

        R_BSP_SoftwareDelay(1U,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timeout_ms--;

    cmd=SHT20_Measurement_RH_HM;

    err = R_IIC_MASTER_Write(&g_i2c_master0_ctrl, &cmd, 1 , false);

    timeout_ms = 750;

    while ((I2C_MASTER_EVENT_TX_COMPLETE != g_i2c_callback_event) && timeout_ms)

    {

        R_BSP_SoftwareDelay(1U,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timeout_ms--;

    R_BSP_SoftwareDelay(10,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NOLINT

    err = R_IIC_MASTER_Read(&g_i2c_master0_ctrl, rh, 2 , false);

    timeout_ms = 750;

    while ((I2C_MASTER_EVENT_RX_COMPLETE != g_i2c_callback_event) && timeout_ms)

    {

        R_BSP_SoftwareDelay(1U,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timeout_ms--;

    Tdata = tem[0];

    Tdata <<= 8;

    Tdata += tem[1] & 0xfe;

    RHdata = rh[0];

    RHdata <<= 8;

    RHdata += rh[1] & 0xfe;

    TemValue = Tdata * 175.72f / 65536 - 46.85f;

    RhValue = RHdata * 125.0f / 65536 - 6.0f;

void SHT20_SoftReset(void)

  uint8_t cmd=0xfe;

  uint16_t timeout_ms = 0;

  err = R_IIC_MASTER_Write(&g_i2c_master0_ctrl, &cmd, 1 , false);

    timeout_ms = 1000;

    while ((I2C_MASTER_EVENT_TX_COMPLETE != g_i2c_callback_event) && timeout_ms)

        R_BSP_SoftwareDelay(1U,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timeout_ms--;

//  R_BSP_SoftwareDelay(1000,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NOLINT

/*******************************************************************************************************************//**

 * main() is generated by the RA Configuration editor and is used to generate threads if an RTOS is used.  This function

 * is called by main() when no RTOS is used.

 **********************************************************************************************************************/

void hal_entry(void)

{

    /* TODO: add your own code here */

    err = R_IIC_MASTER_Open(g_i2c_master0.p_ctrl, &g_i2c_master0_cfg);

    assert(FSP_SUCCESS == err);

    R_BSP_SoftwareDelay(500,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NOLINT

    SHT20_SoftReset();

        SHT20_ReadValues();

        R_BSP_SoftwareDelay(1000,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NOLINT

#if BSP_TZ_SECURE_BUILD

    /* Enter non-secure code */

    R_BSP_NonSecureEnter();

#endif

}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at various points during the startup process.  This implementation uses the event that is

 * called right before main() to set up the pins.

 *

 * @param[in]  event    Where at in the start up process the code is currently at

 **********************************************************************************************************************/

void R_BSP_WarmStart(bsp_warm_start_event_t event)

{

    if (BSP_WARM_START_RESET == event)

    {

#if BSP_FEATURE_FLASH_LP_VERSION != 0

        /* Enable reading from data flash. */

        R_FACI_LP->DFLCTL = 1U;

        /* Would normally have to wait tDSTOP(6us) for data flash recovery. Placing the enable here, before clock and

         * C runtime initialization, should negate the need for a delay since the initialization will typically take more than 6us. */

#endif

    }

    if (BSP_WARM_START_POST_C == event)

    {

        /* C runtime environment and system clocks are setup. */

        /* Configure pins. */

        R_IOPORT_Open (&g_ioport_ctrl, &IOPORT_CFG_NAME);

    }

}

void i2c_callback (i2c_master_callback_args_t * p_args)

{

    g_i2c_callback_event = p_args->event;

}

代码上还是维持之前的测试好的,添加上读取即可。

然后我们用仿真软件看下,可以看到两个变量的值,这个值必须通过打中断才能刷新。

上面就是测试结果。

网友:
两个变量的值,这个值必须通过打中断才能刷新,,

原来是这样

网友:
两个变量的值,这个值必须通过打中断才能刷新。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