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52测评】 (学习笔记1)IIC驱动OLED。

楼主:
最近公司在搞新项目,在了解一块adi的dsp,非常抱歉晚了。

一开始了解了一下lcd的数码管,我的数码管似乎第一个数字有几道线无法点亮(可能是我配置的问题,后面再看看),因此我把我室友的OLED屏拿来用用。

工程模板用的厂商自带样例,时钟初始化,串口重定向,系统定时器已经完成了(ps: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的事怎么能叫偷呢!那叫移植。)

而我的室友已经有了OLED的上层驱动以及字库(ps: 继续移植qaq)

你说巧不巧厂商测试样例里刚好又有一个IIC读写EEPROM的底层配置。(ps: 三次移植)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应该要做的事了,我只需要把例程里的iic初始化和oled的iic初始化接起来,胶合一下,应该就没什么大问题啦。(是的,那就是我要做的全部了,认真脸)

所以首先,IIC的硬件连接方式,OLED屏有四根线,vcc,GND,clk,sda。CLK和SDA直接把EEPROM跳帽拔了,鸠占鹊巢(理直气壮)。GND到处都是,VCC需要留意一下,我尝试以下几种情况,都是可以的。

1.调试器上的3.3V供电,我用的是usb给开发板供电,那么调试器上的3.3V排针就空出来了,因此我直接用电脑给OLED屏供电,测试没有问题(家电不如野电香啊)

2.调试器上的5.5v供电,同上。

3.CN6上的VDDIN,由原理图可知,CN6的VDDIN是供电出口,而CN24的DCIN是供电入口,所以CN6的IN在任何时候都有电,而CN24只在用IN作为供电时,另一个CN24IN才有电。

4.j1上的1,3,5排针,也可以作为供电。

ps:在为oled选择供电时,研究了一下power模块,发现我的LD1117AS33TR芯片是坏的,VDDLDO并没有3.3v输出,暴风哭泣啊。

接下来就是软件部分了。先复习一下iic的协议规则,

主机发开始信号和从机地址(包含读写操作,默认为写操作,因为OLED屏不需要读)

从机应答

主机发送机寄存器地址

从机应答

主机发送写入寄存器的值

从机应答

iic的时钟为100K或者400K,1M。例程配置的是1M,高速IIC,而OLED呢,网上找了几十分钟没找到时钟频率,好嘛,一个一个试呗。我先给IIC的时钟配置成了100k试试。

查看例程,用户手册得到配置方式为:

SCL 时钟频率计算公式:
fSCL = fPCLK / 8 / ( BRR + 1 )
其中,BRR 通过波特率计数器配置寄存器 I2Cx_BRR 配置,BRR 有效范围为 1 ~ 255。

I2C_InitStruct.I2C_Baud = 0x1d;//1MHz=(24000000/(8*(2+1))

例程里外设时钟为24MHZ,我需要100K,那么BRR= 24000 000/8/100 000 - 1 =29 = 0x1d

其他的都直接用例程就完事了。(报错再改qaq)

IIC初始化就完了,那么IIC发送数据呢,例程用的是I2C_MasterWriteEepromData(TEST_I2C,(WRITEADDRESS+j*8),&u8Senddata[j*8],8);但是OLED库的底层是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发的,因此我需要为OLED库自己写三个函数:

void OLED_WriteCommand(uint8_t Command)

void OLED_WriteData(uint8_t Data)

int OLED_I2C_SendByte(uint8_t data)

前两个调用第三个来传输。

void OLED_WriteCommand(uint8_t Command)

{

    OLED_I2C_SendByte(0x78);        //从机地址

    OLED_I2C_SendByte(0x00);        //写命令

    OLED_I2C_SendByte(Command);

}

void OLED_WriteData(uint8_t Data)

{

    OLED_I2C_SendByte(0x78);        //从机地址

    OLED_I2C_SendByte(0x40);        //写数据

    OLED_I2C_SendByte(Data);

}

int OLED_I2C_SendByte(uint8_t data)

{

I2C_SendData();    //我只需要把硬件IIC发送字节放到里面去就行了

然后嘎了,倒弄了一段时间。没找到原因,然后跑到论坛偷瞄了一眼大兄弟们驱动IIC的代码。果然是开始信号没发,加上就ok了。(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的事怎么能叫偷呢!那叫移植。)

屏已经成功点亮了,最后把图附上。

网友A:
6666,成功点亮OLED,恭喜恭喜恭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666,成功点亮OLED,恭喜恭喜恭喜!

还得多亏大佬你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得多亏大佬你的代码。

客气了,可以整点动画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