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52测评】(学习笔记2)RTC时钟初始化并显示在OLED屏上。

楼主:
上次把OLED屏勉强点亮了。这次RTC时钟显示在OLED屏幕上。

说勉强主要是因为第一次玩OLED屏,对上层显示方式不够满意,但由于是硬件测评,还是分清主次。

这次遇见了一个bug,就是RTC无法调到24小时模式,即使rtc_handler.TimeStruct.H24 = RTC_HOUR24;

我甚至去查看用户手册,配置了24小时模式对应的寄存器位都毫无作用。

CW_RTC->CR0_f.H24 = 1;

不过既然没用,就这样吧,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

例程里没有RTC时钟初始化,因此只能自己去函数库里看函数摸索了,

对我现在有用的就以下几个函数:

 RTC_Init(&rtc_handler);

RTC_GetTime(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

void RTC_SetDate(RTC_DateTypeDef* RTC_DateStruct);

void RTC_SetTime(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

void RTC_GetDate(RTC_DateTypeDef* RTC_Date);

配置完成后,rtc就可以很愉快的工作了。

有一个好评的是rtc_init函数会判断是否为第一次上电复位,其他时候都不会再配置一遍RTC值,属实很有心了。

简单附上初始化代码

void RTC_init()

{

  RTC_InitTypeDef rtc_handler;

  rtc_handler.RTC_ClockSource = RTC_RTCCLK_FROM_LSI;

  rtc_handler.TimeStruct.Second = 0x00;

  rtc_handler.TimeStruct.H24 = RTC_HOUR12;

  rtc_handler.TimeStruct.AMPM = RTC_H12_PM;

  rtc_handler.TimeStruct.Minute = 0x12;

  rtc_handler.TimeStruct.Hour = 0x05;

  rtc_handler.DateStruct.Month = 0x08;

  rtc_handler.DateStruct.Year = 0x23;

  rtc_handler.DateStruct.Day = 0x05;

  //CW_RTC->CR0_f.H24 = 1;

  //RTC_SetDate(&rtc_handler.DateStruct);

  RTC_Init(&rtc_handler);

  //while(1)

  //{

    // RTC_GetTime(&(rtc_handler.TimeStruct));

    // printf("the second is %d\n\r",RTC_BCDToBin(rtc_handler.TimeStruct.Second));

    // printf("the hours is %d\n\r",RTC_BCDToBin(rtc_handler.TimeStruct.Hour));

    // printf("the Minute is %d\n\r",RTC_BCDToBin(rtc_handler.TimeStruct.Minute));

    // printf("the AMPM is %d\n\r",RTC_BCDToBin(rtc_handler.TimeStruct.AMPM));

  //}

}

最终成品为:

ps:OLED屏动态刷新,手机拍有刷新效果,人眼无法分辨。

VID_20230805_192813

网友:
OLED屏动态刷新肉眼真的辨别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