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示波器探头的使用问题

楼主:
对示波器不是很了解,想问下,电路中负载的一端接在变压器次级的一脚,另一脚却接在直流电正极,这种情况下,探头应该调直流档还是调交流档去测量?调错会烧吗?

网友:
【电路中负载的一端接在变压器次级的一脚,另一脚却接在直流电正极】

把图贴出来吧。

网友A:
一般来说,是应该调整到直流档位,以便正确测量直流信号的幅值和波形。如果示波器设置错误,比如选择交流档位,可能会导致示波器无法准确显示波形,并且在测量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是应该调整到直流档位,以便正确测量直流信号的幅值和波形。如果示波器设置错误,比如选择交流档 ...

楼主叙述联接是【电路中负载的一端接在变压器次级的一脚,另一脚却接在直流电正极】,疑问是【调错会烧吗】。示波器交流档直流档使用不当,至多看不到波形。但探头的地线夹夹错,那可是要烧保险跳空气开关甚至发生人身危险的。最重要的是:待测点不能与交流市电具有电气联接。

所以,我才要楼主把图贴出来。变压器初级可未必与交流市电没有电气联接。

网友:
示波器地有时连着地线,你这个如果不知道最好用差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叙述联接是【电路中负载的一端接在变压器次级的一脚,另一脚却接在直流电正极】,疑问是【调错会烧吗 ...

 我量的是图中换能器的两个脚,用的直流挡

网友:
sky999 发表于 2023-8-8 08:55    我量的是图中换能器的两个脚,用的直流挡

【我量的是图中换能器的两个脚,用的直流挡】

看来真的是不大会用示波器。

这种情况,无论示波器置于直流档还是交流档,示波器不会烧。

换能器两端电压是交流,示波器置于直流档或者交流档均可正确显示波形。

但是必须注意:探头的地线夹应该夹在12V电源上,探头与换能器和变压器联接处接触。

最后,12V和GND不能与交流市电有电气联接。

网友:
sky999 发表于 2023-8-8 08:55    我量的是图中换能器的两个脚,用的直流挡

既然用上了示波器,不妨测量一下换能器两端电压,再测量一下电感L1两端电压,做个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