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sx1278是否可以组lora网

楼主:
目前想使用三只sx1278的模块组成一个lora网络是否可行。用来使用zigbee可以这么组网,但是看到lora需要什么网关节点,中心节点,好像芯片都是不一样的,如:SX1301,就有点吃不准了

网友:
如果组建私有网络就可以,自己去定义每个节点的工作方式;如果用LoraWan,就需要按照官方的要求去搭建。

网友A:
可以啊,不使用LoraWAN协议,使用透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不使用LoraWAN协议,使用透传。

也就是说:LoraWAN就需要有象SX1301这样的gateway是吗

网友B:
单独使用三个SX1278模块是无法组成一个完整的LoRa网络的。LoRa网络通常需要网关节点和终端节点组成。而且,LoRaWAN是一种基于LoRa技术的广域物联网协议,它需要使用专门的网关(gateway)来连接终端节点与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使用三个SX1278模块是无法组成一个完整的LoRa网络的。LoRa网络通常需要网关节点和终端节点组成。而且, ...

谢谢明白了,开始只是怀疑这样不能组成loraWan网络,如果可以干嘛需要SX1302那样的芯片,请问你知道有其它厂家的“集中器”芯片吗?SX1302/SX1301这些都太贵了。

网友:
自组网的话,两个SX1278芯片就可以了,如果要组成LoraWan网络就不行了。不过LoRa一般都是搞自组网吧。

网友:
两个芯片通信是肯定没问题,当时用两个模块试过,距离很远,没有搞网关玩过。太贵了。玩不起。

其实433都可以蛮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