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HAL_UART_RxCpltCallback()这个函数名称中 Cplt 是什么意思

楼主:
邀请:@chunyang   @led2015   @吾妻思萌   @wangerxian   参与回复

请问  HAL_UART_RxCpltCallback()这个函数名称中 Cplt 是什么意思

网友:
HAL_UART_RxCpltCallback是一个回调函数,用于在使用 HAL 库进行串口接收时处理接收完成事件。

在函数名称中,Cplt是Complete的缩写,意思是"完成"或"完成回调"。在HAL库中,许多回调函数都带有Cplt后缀,并且在相关操作完成时被调用。对于HAL_UART_RxCpltCallback()函数来说,它是在UART接收完成后被调用的回调函数。

网友:
HAL_UART_RxCpltCallback是一个串口回调函数,由用户加进来。并在这里处理数据。

如果 串口 中断产生,会调用这个函数,用户可以在这里进行处理。

STM32CUBE生成的代码的串口回调函数中也有个同名的,但前面有__weak 修饰,意思是用户定义了就优先用户的(没有__weak 修饰的同名函数)

__weak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 Prevent unused argument(s) compilation warning */

UNUSED(huart);

/* NOTE : This function should not be modified, when the callback is needed,

the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can be implemented in the user fil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