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52测评】学习笔记04(SPI_Flashd读写)

楼主(2023-08-06):
【CW32L052测评】学习笔记04(SPI_Flashd读写)
## SPI-FLASH读写 ### 8.1:硬件设计 外部flash也是用户存储数据来用,使用的是SPI接口,首先先看评估板的用户手册上关于SPI接口的说明: ![image-20230806084940015](https://boreyun.oss-cn-shanghai.aliyuncs.com/image-20230806084940015.png) 再看主芯片的用户手册里面关于通讯时序的说明: ![image-20230806085254693](https://boreyun.oss-cn-shanghai.aliyuncs.com/image-20230806085254693.png) 以及寄存器相关描述: ![image-20230806085527595](https://boreyun.oss-cn-shanghai.aliyuncs.com/image-20230806085527595.png) 最后看下原理图的接口: ![image-20230806085631732](https://boreyun.oss-cn-shanghai.aliyuncs.com/image-20230806085631732.png) 从原理图可以看出,使用PC00,PC01,PC02,PC03作为SPI接口,后续软件设计需要,同时需要查看引脚对应的SPI接口序号,回到评估板的数据手册查看。 ![image-20230806091517518](https://boreyun.oss-cn-shanghai.aliyuncs.com/image-20230806091517518.png) 使用的是SPI1接口。 ### 8.2:软件设计 首先宏定义引脚配置: ```ABAP //SPIx GPIO #define FLASH_SPI_SCK_GPIO_CLK RCC_AHB_PERIPH_GPIOE #define FLASH_SPI_SCK_GPIO_PORT CW_GPIOC #define FLASH_SPI_SCK_GPIO_PIN GPIO_PIN_1 #define FLASH_SPI_MISO_GPIO_CLK RCC_AHB_PERIPH_GPIOE #define FLASH_SPI_MISO_GPIO_PORT CW_GPIOC #define FLASH_SPI_MISO_GPIO_PIN GPIO_PIN_2 #define FLASH_SPI_MOSI_GPIO_CLK RCC_AHB_PERIPH_GPIOE #define FLASH_SPI_MOSI_GPIO_PORT CW_GPIOC #define FLASH_SPI_MOSI_GPIO_PIN GPIO_PIN_3 #define FLASH_SPI_CS_GPIO_CLK RCC_AHB_PERIPH_GPIOE #define FLASH_SPI_CS_GPIO_PORT CW_GPIOC #define FLASH_SPI_CS_GPIO_PIN GPIO_PIN_0 //SPIx #define FLASH_SPIx CW_SPI1 #define FLASH_SPI_CLK RCC_APB2_PERIPH_SPI1 #define FLASH_SPI_APBClkENx RCC_APBPeriphClk_Enable2 ``` 其次进行SPI初始化配置: ```c void SPI_FLASH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 Configuration***********************/ RCC_AHBPeriphClk_Enable(FLASH_SPI_SCK_GPIO_CLK | FLASH_SPI_MISO_GPIO_CLK | FLASH_SPI_MOSI_GPIO_CLK | FLASH_SPI_CS_GPIO_CLK, ENABLE); FLASH_SPI_APBClkENx(FLASH_SPI_CLK, ENABLE); //SPI SCK MOSI MISO 复用 FLASH_SPI_AF_SCK; FLASH_SPI_AF_MISO; FLASH_SPI_AF_MOSI; //CS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FLASH_SPI_CS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FLASH_SPI_CS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SCK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FLASH_SPI_SCK_GPIO_PIN; GPIO_Init(FLASH_SPI_SCK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MOSI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FLASH_SPI_MOSI_GPIO_PIN; GPIO_Init(FLASH_SPI_MOSI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MISO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FLASH_SPI_MISO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FLASH_SPI_MISO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拉高CS FLASH_SPI_CS_HIGH(); /************************SPI Configuration***********************/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 双线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 主机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 帧数据长度为8bit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 时钟空闲电平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 第二个边沿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 片选信号由SSI寄存器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 波特率为PCLK的8分频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 最高有效位 MSB 收发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Speed = SPI_Speed_Low; // 低速SPI SPI_Init(FLASH_SPIx,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FLASH_SPIx, ENABLE); } ``` ### 结果验证 编写测试函数代码: ```c #include"bsp_flash.h" #include"stdio.h" #include"main.h" extern TestStatus Buffercmp(uint8_t* pBuffer1, uint8_t* pBuffer2, uint16_t BufferLength); //SPI TEST uint8_t TxBuffer[] = "This is SPI_FLASH Test"; uint8_t RxBuffer[BufferSize]; uint8_t DeviceID = 0; uint16_t ManufactDeviceID = 0; int32_t JedecID = 0; uint8_t UniqueID[8]; uint8_t status1; uint8_t status2; void SPI_FLASH_Test(void) { printf("\r\n2.SPI_FLASH Test Start\r\n"); TestStatus TransferStatus = FAILED; DeviceID = SPI_FLASH_DeviceID(); ManufactDeviceID = SPI_FLASH_ManufactDeviceID(); JedecID = SPI_FLASH_JedecID(); SPI_FLASH_UniqueID(UniqueID); //printf("\r\nDeviceID = 0x%X\r\nManufactDeviceID = 0x%X\r\nJedecID = 0x%X", DeviceID, ManufactDeviceID, JedecID); //printf("\r\nUniqueID = 0x "); //for(uint8_t i = 0;i<8;i++) //{ // printf("%X ", UniqueID[i]); //} /* 读状态寄存器 */ status1 = SPI_FLASH_ReadStatusReg1(); status2 = SPI_FLASH_ReadStatusReg2(); //printf("\r\nstatus1 = 0x%X\r\nstatus2 = 0x%X\r\n", status1, status2); // /* 写状态寄存器 */ // SPI_FLASH_WriteStatusReg1(0x00); // SPI_FLASH_WriteStatusReg2(0x00); // status1 = SPI_FLASH_ReadStatusReg1(); // status2 = SPI_FLASH_ReadStatusReg2(); // printf("\r\nstatus1 = 0x%X\r\nstatus2 = 0x%X\r\n", status1, status2); /* Check JEDEC ID */ if(JedecID == sJedecID) { //擦除扇区 4KB SPI_FLASH_SectorErase(FLASH_SectorToEraseAddress); //写数据 SPI_FLASH_BufferWrite(TxBuffer, FLASH_WriteAddress, BufferSize); printf("写入的数据为:%s\r\n", TxBuffer); //读数据 SPI_FLASH_BufferRead(RxBuffer, FLASH_ReadAddress, BufferSize); printf("读出的数据为:%s\r\n", RxBuffer); //检查写入的数据与读出的数据是否一致 TransferStatus = Buffercmp(TxBuffer, RxBuffer, BufferSize); if(TransferStatus == PASSED) { printf("SPI_FLASH Test OK\r\n"); } else { printf("\r\nSPI_FLASH Test Error:Read and Write Data is not same\r\n"); while(1); } //擦除扇区 4KB SPI_FLASH_SectorErase(FLASH_SectorToEraseAddress); //读数据 SPI_FLASH_BufferRead(RxBuffer, FLASH_ReadAddress, BufferSize); for(uint8_t j = 0; j < BufferSize; j++) { if(RxBuffer[j] != 0xFF) { printf("\r\nSPI_FLASH Test Error:FLASH Erase fail\r\n"); while(1); } } } else// (FlashID != sFLASH_ID) { printf("\r\nSPI_FLASH Test Error:Read JEDEC ID Error\r\n"); while(1); } } ``` 函数功能你主要是将“This is SPI_FLASH Test”字符串通过SPI_FLASH_BufferWrite写入到SPI_FLASH里面,然后通过SPI_FLASH_BufferRead将数据读取出来,读取成功之后通过串口打印出来。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查看信息是否成功读写。 ![image-20230806102110466](https://boreyun.oss-cn-shanghai.aliyuncs.com/image-20230806102110466.png)

网友A:
恭喜flash烧写测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