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发热问题

楼主:
半桥驱动电路的mosfet发热量严重,这种发热是否与栅极的电阻大小有关呢

网友:
【这种发热是否与栅极的电阻大小有关呢】

有这种可能。

门极串入电阻,会使MOS管电流上升下降变得缓慢,而电流上升下降恰是MOS管发热的原因之一。

网友:
【这种发热是否与栅极的电阻大小有关呢】

你串入了多大的电阻?

网友:
导通电流ID过大是发热主因,发热严重或许设计不当或参数选择不当

网友:
电流上升下降缓慢是MOS管发热的主要原因,可以选择图腾柱电路去控制

网友:
栅极电阻主要影响的是MOSFET的驱动能力和过渡过程中的上升和下降速度,而不会直接导致较大的发热问题。

网友:
MOS发热的最大原因,可能是和选用具有合适的额定电流和导通电阻的MOSFET有关系。或者是电路设计或焊接问题,优化和检测下

网友:
肯定有啊,导通电流乘以直流导通电阻就等于发热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