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模拟电路,设计了个buck电路,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上电mos管就烧了(本人业余人士)

楼主:
刚学模拟电路,设计了个buck电路,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上电mos管就烧了(本人业余人士)

网友:
楼主的buck电路估计自己也难看懂

设计这个电路的输入输出参数是什么呢

网友:
布线有点乱,是设计的实物一上电MOS管就烧吗?参考的是哪个教材中的电路?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上电mos管就烧了】

烧了,必是实际电路。既然是实际电路,你的电路在实验时带了什么负载,总要说清楚吧?

网友:
首帖图中主电路(Q1、D1、L1、C2、C5等)倒像是个 Buck 电路。但图中的驱动MOS管部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连U1A、U1B还有两个互补三极管的供电都大成问题。

网友:
楼主似乎是想要解决MOS管烧毁问题。但此电路能否工作,尚属未知。从U1A、U1B供电来看,该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先试着看看楼主的想法。

既然是Buck电路,N沟MOS管的门极就需要供给一个对MOS管源极来说幅度足够的PWM信号。估计楼主使用U1A和U1B就是为了产生这个PWM信号。

网友:
U1A和U1B是普通的集成运算放大器LM358。U1A从图中看,是个多谐振荡器。其反相输入端的电容C4两端电压是近似的三角波。此三角波送到U1B的反相输入端,而U1B的同相输入端的电阻R6和R7将电容C6两端电压分压,与反相输入端的三角波进行比较。U1B的输出是两输入端电压比较后的矩形波。该矩形波再由右边的两个互补三极管构成的射极跟随器输出到N沟MOS管门极。

网友:
这个想法没有错,错在U1A、U1B和互补三极管等构成的驱动电路的供电上。这部分电路,其电源的正端和负端联接到了电容C6两端,而C6上端经二极管D2联接到输入电压(+18V),C6下端联接到续流二极管D1的负极。

网友:
楼主可能是参考了驱动半桥的自举电路,想用电容C6两端的电压来为U1A、U1B和互补三极管等供电。但是驱动半桥的自举电路为半桥上管的驱动电路供电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半桥的下管可以充分导通,将自举电容的下端接地。首帖电路中,插座J1处得电,电流经二极管D2流到电容C6上端,再经U1A、U1B和互补三极管等流到C6下端,经电容C5回到J1。

网友A:
问题就出在电容C5这里。

电容C5充电,两端电压会升高,不再是J1得电时的零电压。在正常工作的Buck电路中,J2处会接有适当的负载,C5会通过负载放电,使输出端得到适当的电压。但若楼主实验时没有接负载,或者负载过轻(负载电阻太大),那么C6无处放电,使得U1A、U1B和互补管得不到应有的供电,MOS管无法充分导通,开始Buck电路的第一个脉冲,整个Buck电路也就无法开始工作。

网友:
所以,楼主设计的电路,很可能无法开始正常工作。无法开始正常工作,又是因为U1A、U1B和互补管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A:
至于楼主所说“一上电mos管就烧了”,可能另有原因,例如焊接错误,或者MOS管已损坏,等等。

网友:
一上电,MOS就烧了,如果电路没问题,就是焊接问题,或者是选型问题,如果是电路问题,这么复杂还是需要细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就出在电容C5这里。 电容C5充电,两端电压会升高,不再是J1得电时的零电压。在正常工作的Buck电路中 ...

实际电路负载确实是接了一个大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际电路负载确实是接了一个大电阻

在4楼我就说过:“你的电路在实验时带了什么负载,总要说清楚吧?”

结果还是没有说负载电阻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电路负载确实是接了一个大电阻

你这个电路,需要比较大的改动。

U1A、U1B等产生矩形波的电路,最好是直接使用18V直流电源。你的Buck电路,用输入18V电源不一定能够驱动N沟MOS管进入饱和导通(教材中称为线性电阻区)。为提升驱动电平,在U1A、U1B产生矩形波之后,再加上自举电路去驱动MOS管,可能比较稳妥。

使用专门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来产生矩形波,更为稳妥。专用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同时可以实现输出电压的稳定(直流负反馈控制PWM占空比),实现过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电路负载确实是接了一个大电阻

当然,使用专用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所有你需要的功能都集成到芯片内部了。这就失去了设计的乐趣。不过,用分立元器件产生PWM,分立元器件构成负反馈环路……实在是太麻烦。

更省事的办法是使用Buck专用芯片。专用的Buck芯片,连功率开关管和续流二极管(可能是MOS管)都做到芯片内部,非常方便。当然,设计的乐趣就失去得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于楼主所说“一上电mos管就烧了”,可能另有原因,例如焊接错误,或者MOS管已损坏,等等。

自己手动做的pcb板,可能是没焊好,另外mos管IRF740,Vgs耐压是20V可能一上电就击穿了,另外实验的时候用面包板J2可以获得12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4楼我就说过:“你的电路在实验时带了什么负载,总要说清楚吧?” 结果还是没有说负载电 ...

应该是 10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