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开关电源主控芯片的电压异常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看一下反激开关电源主控芯片的电压异常问题,VCC电压只有7V怎么回事?
 Vref电压只有1.3V,怎么处理

网友:
【反激开关电源主控芯片的电压异常问题,VCC电压只有7V怎么回事?】

测量电压时,开关电源是否已经开始工作?也就是说,变压器次级整流滤波是否已经输出正常的输出电压?

网友:
目前给的条件要找天桥底下的大仙儿掐指算一算

网友:
测量电压时,开关电源是否已经开始工作?也就是说,变压器次级整流滤波是否已经输出正常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