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象仪拆解和电源改装

楼主:
网上看到时钟显示屏,看其他网友分析说是家用气象仪,就淘了两个。

实际收到是两个不同型号,都没有后盖。擦去灰尘后,发现做工还不错,换上电池也都能正常显示。可以显示温度、湿度、气压、月相等数据,还可以连接室外传感器(暂时没有)。

先拆了右边这个,它不但没有后盖,前面板也没有,通过触摸按键操作。

显示屏是段码式的,而且是彩色的(彩色看起来是通过内部贴纸实现的)。平时背光不亮,基本看不清显示内容。按键后背光点亮,显示效果还不错。侧面有一个5V电源输入,如果连接背光就常亮,背光大约需要20mA电流。

拆下反面的7颗自攻螺丝,就可以无损拆下外壳,可以看到内部很简洁。

5V电源插座就固定在后壳上,而且还接了一个磁环。连接到主板上处,还还有D+、D-两个未连接的信号,感觉像是USB接口。

主控板使用了低成本的单面板,通过斑马条连接显示屏。在背面还可以看到用于测试湿度的湿敏电阻、蜂鸣器,以及一个绿色的小PCB模块。

主板正面,看到一个很大的未知型号滴胶芯片。左下角有一个HT7130,用于将外部5V转为3V。中间一个不锈钢外壳的芯片应该是类似BMP280的气压传感器(丝印写的是MSP230,查不到资料),其它的芯片基本都打磨看不出型号。

内部专门使用了一个PCB板,用于控制触摸输入,芯片型号的 JG108。

无线接收天线在触摸控制板的旁边,通过漆包线连接到主板上的解码模块。主板上还引过来一根红色导线,但并没有焊接上来,可能是一个发射天线。

网友:
设备以前是用两节AAA电池供电,虽然设备本身功耗低,但是因为担心电池漏液,所以将它改成锂电池供电了。

改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找了一个合适大小的旧锂电池,可以正好嵌入到原有的电池座中。在找了一个4056充电模块给锂电池充电,因为电池容量较小,只有300mAH,所以将4056的电阻也改成了3K的,减小最大充电电流。最后锂电池上串联一个1N4007,将锂电池输出电压降低0.6V(锂电池的电压范围4.2-3.3V,防止电压过高损坏其他芯片),就可以给设备供电。4056的5V也连接到设备的5V输入上,这样需要背光常亮时,连接USB就行了。

目前除了不够美观,使用效果还可以。此外因为还缺了后盖的站架,不能立起来放,有点不方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A:
拼多多买个那种手机支架,

网友:
大神拆解棒棒的,很羡慕有时间可以搞点自己感兴趣的事的生活,

网友B:
这走线真的是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走线真的是密啊

我看着也觉得好密集,为啥要引出那么多个引脚。

网友D:
电路板看起来还挺复杂,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尝试做做气温测试,湿度测试等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着也觉得好密集,为啥要引出那么多个引脚。

液晶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看起来还挺复杂,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尝试做做气温测试,湿度测试等实验

可以做,就是精度不知道有多高,另外响应时间有点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拼多多买个那种手机支架,

好主意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路过学习一下路过学习一下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走线真的是密啊

洗衣机的走线更密集

网友E:
底下小块的板子和磁性天线构成了早期的国际授时系统的接收装置。

陕西的蒲城和河南的洛阳有这样的授时“基站”,频率很低(好像时几百K吧,记不清了),所以授时距离很远。

不像其它数据接收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底下小块的板子和磁性天线构成了早期的国际授时系统的接收装置。 陕西的蒲城和河南的洛阳有这样的授时&l ...

这个写的是77.5K

网友:
对的!就是这个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底下小块的板子和磁性天线构成了早期的国际授时系统的接收装置。 陕西的蒲城和河南的洛阳有这样的授时&l ...

同感那个碳棒缠的天线应该是天波授时的天线,另外那个授时的天线在河南商丘。西铁城很多天波表走的就是个授时技术,但是不同国家的频率好像不同,所以不通用。

网友:
这玩意感觉有点年头了。

网友:
这种段码屏都是定制的吧?查下来还能用吗?没有玩过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