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打卡第一站:IO设备框架基础知识——《RT-Thread设备驱动开发指南》

楼主:
本次阅读小伙伴们@南若  @chrisrh @wakojosin @xiaolinen @damiaa,大家好。书籍将于本周派发给大家,先把RT-Thread官方给出的第一站的打卡题目发布出来。

预计阅读完《RT-Thread设备驱动开发指南》第一章可解答。

1.RT-Thread 设备基类是什么?
2.RT-Thread为设备提供了哪些操作方法?
3.设备名的最大长度是什么指定的?
4.设备注册失败,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希望大家开卷启程,一起走到终点站。

网友A:
这些问题是在这个帖子里回复吗?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问题是在这个帖子里回复吗?

是的,直接跟帖回复即可。

网友:
1.RT-Thread 设备基类是什么?

rt_device
2.RT-Thread为设备提供了哪些操作方法?

init、open、close、write、read、control
3.设备名的最大长度是什么指定的?

通过查看源码可以知道是由宏 RT_NAME_MAX 决定的。
4.设备注册失败,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通过产看源码,设备注册失败可能的原因是dev为空、设备类型不存在、设备名超出最大字符串限制

网友:
1.RT-Thread 设备基类是什么?第一章

rt_device

2.RT-Thread为设备提供了哪些操作方法?第一章

i/o设备管理层提供rt_device_find、open、read、write、close、register等;

设备驱动框架提供rt_hw_xxx_register及rt_xxx_yyy,其中xxx为对应设备驱动框架的名称,yyy为操作接口;

3.设备名的最大长度是什么指定的?源码rtdef.h

RT_NAME_MAX

4.设备注册失败,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源码device.c

a.设备对象为空;

b.设备名已注册;

网友:
1.RT-Thread 设备基类是什么?

:rt_device。
2.RT-Thread为设备提供了哪些操作方法?

:init(),open(),close(),read(),write(),control()。
3.设备名的最大长度是什么指定的?

:由RT_NAME_MAX决定 。
4.设备注册失败,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1)设备对象为空;2)设备名已经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