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TREETECH PI开发板 树莓派3B平替 搭建无线打印容器

楼主:
家里的打印机是个不能联网的老古董了,每次打文件都要搬着电脑去打印机旁边,要是手机和平板就更麻烦了,得先传到电脑上然后...

作为智能家居中枢的树莓派要24小时开机,所以干脆在上部署个远程打印服务器,长期连着打印机放在旁边,以后在线打印就可以了很方便,安卓、ios、pc都支持

用ssh连上树莓派

首先创建三个文件夹

sudo mkdir -p ~/hass/airprint ~/hass/airprint/config ~/hass/airprint/services

输入很大一串的命令...这里为了方便理解用这种方式输入

name参数是容器的名字、-v卷的路径、-e配置用户名和密码、最后是容器使用的镜像

sudo docker create \
> --name=airprint \
> --restart=always \
> --net=host \
> -v ~/hass/airprint/config:/config \
> -v ~/hass/airprint/services:/services \
> -v /var/run/dbus:/var/run/dbus \
> -e CUPSADMIN="admin" \
> -e CUPSPASSWORD="admin" \
> firilith/airprint

然后启动容器

docker start cups

访问ip地址+631,可以正常访问web界面

添加打印机

添加完成后复制一下地址栏的ip地址,win10如下图操作,即可将配置好的无线打印机添加到电脑里

ios端点击分享,找到打印机即可

网友A:
树莓派还可以这么玩,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还可以这么玩,好

嘿嘿,把树莓派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