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算下图中的RCD

楼主:
这个图RCD到底应该怎么算的?搜了几天,公式看得一愣一愣的,没看懂,这里我C1用的103电容,R7用的是50R,D1用的是RS2M

也不知道为啥MOS管烫手烫得要死,大概5秒就烫手了,1分钟左右,变压器也发热了,电感去掉也一样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并不是反激开关电源电路。在另一帖中已经说明:该电路输出的是交流。

既然不是反激开关电源,那么设置RCD电路就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并不是反激开关电源电路。在另一帖中已经说明:该电路输出的是交流。 既然不是反激开关电源 ...

不明白,可是不会磁芯饱和吗?如果没有RCD,MOS管关断的时候,初级线圈的能力不是都给到MOS管吗,岂不是导致MOS管更热?

网友B:
把RCD去掉试试呗

是有点多余

弄个RCD电路就是为了减少发热?

RCD是吸收开关时的尖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RCD去掉试试呗 是有点多余 弄个RCD电路就是为了减少发热? RCD是吸收开关时的尖峰的

因为5秒,MOS管就烫手了,但我又找不到其他原因,所以猜是初级线圈储存的能量,在MOS管断开的时候,都跑到MOS管上面了,所以才会发烫,所以才加了RCD,去掉也是一样的

网友:
这是MOS管DS的波形,正常应该是红色那样,实际在MOS管断开瞬间,尖峰电压却很高,而且不明白为什么拉高后会快速拉低,然后再缓慢走高

网友(2023-08-08):
查看本帖全部讨论,请
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