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TREETECH PI开发板】heimdall个人浏览器导航页

楼主:
在一个小小的树莓派上搭建了各种各样的东西,portainer、mqtt、homeassistant、cpus-airprint、calibre。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frp、WordPress、Bitwarden等等还没来得及搞,但当前就已经被各种端口搞头大了,每次访问都要繁琐地输ip和端口号,每个容器的端口还不一样...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弄的简单一点呢?当然有,我们可以做一个树莓派专属导航页,把各种功能做成图标放在一个页面上。

老套的docker部署方式

但docker是真的方便,不需要调试环境,不需要繁琐的安装各种包,出错一键删除不影响机子上的其他东西,最适合我这种all in one了

docker run -d \
  --name=heimdall \
  -e PUID=1000 \
  -e PGID=1000 \
  -e TZ=Etc/UTC \
  -p 80:80 \
  -p 443:443 \
  -v /path/to/appdata/config:/config \
  --restart unless-stopped \
  lscr.io/linuxserver/heimdall:latest

报错了,80端口被占用

sudo lsof -i -P -n | grep 80  看一下那个进程在用80

直接杀掉,再看一下没有占用了

重启一下容器,浏览器访问即可看到web界面

右下角先换成中文

这样好多了

换一下背景

在首页添加一个搜索框

引擎可以自定义

这里个人习惯新标签打开

回到首页,点击右下角的用户

设置一下密码,并打开允许公开访问

之后就可以将之前在树莓派上部署的应用添加到主页面了

输入名称和地址

添加完后图标就会出现在导航页上

不止这些,我们将一些常用的网站也添加进来

完成啦,以后只要浏览器输入ip地址就可以访问导航页,想用哪个应用直接点击就可

网友A:
唉~pi不应该是ssh直接连吗?桌面版几乎用不到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唉~pi不应该是ssh直接连吗?桌面版几乎用不到诶

不是哦,这个不是远程桌面。树莓派上跑了好多个应用,像智能家居系统、在线图书馆、mqtt服务什么的,每个应用都有自己的web界面,但是每次访问都要手动输ip+端口号,使用起来很繁琐。这个相当于导航页,把各种应用放到一起了,访问哪个点一下就行了,不用再手动输入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pi不应该是ssh直接连吗?桌面版几乎用不到诶

正常在家可以把这个页面设为浏览器主页,既有普通的搜索引擎还可以一键连接智能家居控制中心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哦,这个不是远程桌面。树莓派上跑了好多个应用,像智能家居系统、在线图书馆、mqtt服务什么的,每个 ...

嗷嗷,我用nginx把端口直连干掉了,现在就是通过网址入,暴露端口容易被扫,我的pi就有啥荷兰的ip尝试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哦,这个不是远程桌面。树莓派上跑了好多个应用,像智能家居系统、在线图书馆、mqtt服务什么的,每个 ...

ctrl+D保存下也能用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