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脚本加一个打印信息就罢工了

楼主:
请教一下论坛上有懂Delphi脚本的大佬吗, 下面是一个计算焊盘数量的脚本,原本功能正常。第13行打印信息是我自己加上去的,希望没在PCB环境下运行脚本就会提示信息,但是我发现加上这个打印信息之后,在非PCB环境下跑脚本是会提示信息的,而在PCB环境下运行脚本,正常情况下是会有一个对话框显示统计的焊盘数量,但是加了这个打印信息之后就没有对话框了,好像根本没有运行一样。

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加了这个打印信息为什么会让脚本直接罢工了呢

网友:
然后改成这样又可以了,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看语法 你if 没end exit了吧

网友B:
pascal的多个语句需要用 begin  ...  end。你加上showmessage后,exit 每次都会执行,不会执行后续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语法 你if 没end exit了吧

想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ascal的多个语句需要用 begin  ...  end。你加上showmessage后,exit 每次都会执行,不会执行后 ...

还是对Delphi关键字不够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是对Delphi关键字不够熟

pascal语言现在用的人少,不太流行。不过语言都是相通的,多用几次就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scal语言现在用的人少,不太流行。不过语言都是相通的,多用几次就熟了。

本来想用javasript或者VB之类的语言来学脚本,但是AD官方说推荐用Delphi Script

网友D:
好多年不用AD软件了,都快忘了该怎么用了。这个脚本干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多年不用AD软件了,都快忘了该怎么用了。这个脚本干啥的?

用来统计焊盘数量的,没有实际意义,只是用来学习DelphiScript的一个例子,准备将来开发脚本来实现一些软件本身没有的功能

网友:
你看下你的语法对不对,仔细检查下

网友E:
厉害厉害啊,能把AD玩的这么细致和高端啊,不明觉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厉害啊,能把AD玩的这么细致和高端啊,不明觉厉~~~

开发一些自己需要的简单功能,比如元件统一管理属性,导入erp什么的

网友F:
AD的劣势是它的专业化程度不够高,搞了这么多年自动布线还是一上来就戳两个锐角。

优势是可扩展性好,开放程度高,跟自己公司的系统做对接超级方便——对于和谐版来说这很重要。比如正版的三大平台寻件、比价、下订单这种扩展功能,在和谐版上自己也能给搭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AD的劣势是它的专业化程度不够高,搞了这么多年自动布线还是一上来就戳两个锐角。 优势是可扩展性好,开 ...

锐角的没见过,但自动布线还是算了吧,感觉现有的所有EDA软件的自动布线都是鸡肋,如果以后引入AI布线才有比较好的效果,现有的布线效果对我们这种完美主义者来说就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了。至于有人说AD缺少一些功能什么的,其实这个也不能说得很绝对,像cadence或者mentor EE这些比较一板一眼的软件会提供一些非常细致的功能,面面俱到的同时也变得繁琐,AD提供少量的实用功能,可以把几个操作组合起来实现等效于cadence和mentor的功能。最近出差看别人用mentor EE做项目那痛苦的表情,就感叹,能用AD实在是太幸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来统计焊盘数量的,没有实际意义,只是用来学习DelphiScript的一个例子,准备将来开发脚本来实现一些软 ...

厉害呀,我们只会用人家给定的功能,你都能自行开发新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呀,我们只会用人家给定的功能,你都能自行开发新功能了。

玩玩而已,希望能开发出一些符合自己需求的小功能,比如上次分享的那个走线等间距脚本,因为不会开发,只能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