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TREETECH PI开发板】 3.5寸TFT显示测试

楼主:
这篇来测试下BIGTREETECH PI开发板驱动TFT显示屏。

一、硬件部分

手册中,开发板连接TFT显示屏使用到的引脚

TFT32 SPI显示i屏的接口定义

由于手上有的显示屏不是官网的,需要跳线来连接

二、软件设置

执行命令:biqu@BTT-CB1:/boot$ sudo vim BoardEnv.txt

修改下面内容

三、运行程序

软件设置完成后,重启系统,屏幕显示

运行视频

看着视频屏幕闪烁,实际显示是不闪烁的,我这个显示屏的触摸是SPI方式,和官网的I2C方式不匹配,不能测试触摸部分。

tft

网友A:
自带驱动程序?是不是和官方的屏幕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带驱动程序?是不是和官方的屏幕差不多?

程序自带SPI方式屏驱动程序,配置文件中使能屏部分就可以使用。和官网的屏不太一样,我使用的这个屏是SPI转16位数据,并口方式驱动LCD,LCD的驱动芯片和官网屏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