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一款TI的DAC,用示波器和电压表测量,示波器两个探头测量结果不同

楼主:
使用TI的一款宽电压DAC,用示波器测量波形不对,分析了很久终于找出原因,和探头有关。用普通的1:10 1:1探头测量波形很奇怪,比如输出22V的恒定电压值,但是示波器波形到达22V会立马阻尼下降,方波情况类似,只是没下降到底就会重新升上去。波形如下:但是使用直联线和万用表就和设置的一样,方波是方波,直线是直线。求大佬指点。查了数据手册,部分截图下面,感觉有关系,但是讲不出道理。使用的是单极性,0-40V范围。示波器探头型号参数

网友:
波形上升到22V就会立马下降,实际设置是输出22V电压不变。输出是从DAC直接输出,没有经过RC或者C,直接接示波器探头或者万用表。

网友:
为了分析问题,我给普通连接线也接了一个1M电阻,发现正常输出28V的时候,接上1M电阻输出14V,波形正常。另外并联1nF电容测量波形也正常。串联1M电阻和并联1nF同时进行没有做。

网友A:
比如输出22V的恒定电压值,但是示波器波形到达22V会立马阻尼下降-----看看示波器输入你选择DC还是AC输入啊???

网友B:
tagetage说得对,需要看一下这个测量示波器的通道的配置,看看是不是选择了ac的方式。能否来个示波器的图片,看看此通道的配置是什么?

网友C:
示波器波形到达22V会立马阻尼下降?

不会是示波器的触发电平选择不当引起的吧

楼主用的什么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输出22V的恒定电压值,但是示波器波形到达22V会立马阻尼下降-----看看示波器输入你选择DC还是AC输入啊 ...

原来如此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波形到达22V会立马阻尼下降? 不会是示波器的触发电平选择不当引起的吧 楼主用的什么示波器

有可能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波形到达22V会立马阻尼下降? 不会是示波器的触发电平选择不当引起的吧 楼主用的什么示波器

原来用的是交流耦合的愿意 这下我吃了没文化的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tagetage说得对,需要看一下这个测量示波器的通道的配置,看看是不是选择了ac的方式。能否来个示波器的图片 ...

感谢 就是使用了AC 这下吃亏吃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输出22V的恒定电压值,但是示波器波形到达22V会立马阻尼下降-----看看示波器输入你选择DC还是AC输入啊 ...

AC

网友A:
看来是示波器还没太会用,大部分测量用DC档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示波器还没太会用,大部分测量用DC档位哦。

是呀 不咋用示波器 平常都在DC,应该是有次测量电源纹波弄到AC了,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