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WBA52CG】第五篇 BLE测试2之 BLE APP测试

楼主:
好多年没有在玩蓝牙的板子了,这次拾起来,也不知道怎么玩,就来个基本的测试吧

手里正好有个蓝牙小米手环BAND7,来做个蓝牙测试吧

首先小米手环采用的芯片是Dialog Semiconductor-DA14706-低功耗蓝牙SOC芯片

而测评对象STM32WBA52的资料如下

看下发射功率的概念

理论上应该STM32WBA52的传输距离更远,我们来测试一下,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

打开BLE APP

离开数米,没有任何遮挡,两个APP都能识别到小米手环和STM32W

从房间走出去,离开大概十米不到吧,继续测试

两个APP都无法连接到STM32WBA

很奇怪为什么呢?看下程序代码发射功率配置

/**

 * Define Tx Power

 */

#define CFG_TX_POWER                      (0x19) /* 0x19 <=> -0.3 dBm */

ret = aci_hal_set_tx_power_level(1, CFG_TX_POWER);

修改这个发射功率尝试

不管怎么修改,貌似都是不如小米手环的强度,经常要么两个都搜不到,要么只能搜到小米手环

网友:
看手册st的最大发射功率是小米的2倍多,可能天线性能有差别或者两者广播的模式不同。

网友:
这性能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