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压IC HP203B数据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
关于气压IC  HP203B数据不稳定的问题,请教一下:

上午上电时,读出的气压数据约有960mba,,一直上电到下午时,读出的气压数据约是750mba,越到后面数据越小,传感器都是在同一个地方,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960mba,到750mba 相差不少

能读出数值,偏差大

是一直这样还是新品测试这样

感觉,先判断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B:
一天的大气压会变化,但是想你飘的这么大,应该是数据有问题了。你可以先把数据打印出来,看一下上电时间和气压变化是否有规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960mba,到750mba 相差不少 能读出数值,偏差大 是一直这样还是新品测试这样 感觉,先判断是硬件问 ...

仔细检查了一下代码,数据是正确读出来了,是在数据处理时,数据类型没有处理好导致出问题,已经改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天的大气压会变化,但是想你飘的这么大,应该是数据有问题了。你可以先把数据打印出来,看一下上电时间和 ...

是的,把数据从开始读出到处理及显示整个过程都发到PC上分析,才发现计算中数据类型没处理好,导致出的低级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把数据从开始读出到处理及显示整个过程都发到PC上分析,才发现计算中数据类型没处理好,导致出的低 ...

哈哈,找到问题就好,LOG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D:
解决就好,有时稳定性变化,温度变化,都会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决就好,有时稳定性变化,温度变化,都会影响

放在一个地方测试,一天有几个点变化,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找到问题就好,LOG还是很有用的!

是的,数据处理大意了,算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