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O示波器实测过压保护芯片LP5300工作效果

楼主:
过压保护电路是电子产品设置中经常要用到的,以前都是用分立元件搭的各种经典电路,最近LOTO虚拟示波器客户推荐了一款很便宜的集成的过压保护芯片LP5300,体积很小,使用简单,外接两个电容就可以了,下图是它的典型应用电路:

下图是它的功能框图:

主要的电气参数:

我们使用LOTO示波器实测这个芯片的过压保护效果。整体接线如下图所示:

上图使用的是OSCA02系列的示波器,带宽35M,我们使用一个通道,通过示波器探头接在LP5300的输出端,检测过压保护芯片的输出电压波形。输入端我们使用一个可调的数字电源,我们测试给定不同的电压输入情况下,过压保护的芯片输出的电压波形。

我们可以使用LOTO示波器的单次触发功能,把触发电平设置在1V左右,上升沿触发,时间档位使用1mS。

上图所示,我们外加3V左右的电压输入,按动开关瞬间的触发波形。电源电压被开关接通,经过了LP5300在输出端400微秒内从0电压上升到了3.1V的最高电压,最终稳定在3V。

上图所示,我们外加5V左右的电压输入,按动开关瞬间的触发波形。电源电压被开关接通,经过了LP5300在输出端440微秒内从0电压上升到了5.1V的最高电压,最终稳定在5V。

上图所示,我们外加6V左右的电压输入,按动开关瞬间的触发波形。电源电压被开关接通,经过了LP5300在输出端从0电压上升到了1.72V的最高电压就不继续升高了,反而触发了保护,最终降回了0V。从而实现了过压保护。

实际测试发现只要输入电压高于5.85V左右,这个LP5300芯片就会启动保护,把输出断开,效果还可以。

整个测试过程我们录制了视频,需要的话可以观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V4y1e7NA/

网友A:
这个示波器第一次听说~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示波器第一次听说~厉害

  B站有很多实测视频也可以了解  多谢支持哈  OSCH02介绍视频https://m.bilibili.com/video/av625098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