呱唧呱唧来闲聊个最近的热点:LK-99室温超导

楼主:
上周的时候我家那位还在那边跟我闲聊说LK-99室温超导这个好神奇。。结果今天管管就看到新闻说各国的多家研究团队都确认说LK-99不具备超导性。

这个是最近的一个热点,应该大部分小伙伴都看到这个新闻了,不过我还是再给捋一捋情况:

最开始是韩国研究机构Qcenter声称团队成功找到常压室温超导材料LK-99,到全球科学家们加班加点做复现工作,在高呼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的声音下,室温超导从科研机构走向各大社交平台,热度一再飙升。

在“全民网上热议”的同时,资本市场先行一步,再度上演“炒作式”狂欢,以法尔胜为例,该公司7个交易日里出现4日涨停。

然后就是管管今天看到的新闻。

8月8日北京大学量子材料科学中心(ICQM)和国科大等单位发布的一篇论文表明:合成出来的与韩国团队论文主成分一致的LK-99材料,不具备超导性。国内除了前面的ICQM和国科大的论文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上海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的高校研究团队也都已经完成了复现实验,虽然实验结果存在差异,但均未证实LK-99为室温超导体。另外,美国马里兰大学凝聚态物质理论中心(CMTC)也转发了最新的研究,称LK-99不是超导体,甚至在室温(或极低温度)下也不是。它只是一种电阻非常高的劣质材料。

在相关高校和机构发出实验结果后,股票市场有了新变化,中国超导概念股一改周一涨势。据数据,超导指数18只成分股周二全部飘绿。其中,百利电气跌逾10%,国缆检测、法尔胜跌逾9%。

这到底是干啥哦,第一个出结论的人不应该首先要多次验证后再提出来吗?

然后管管搜了下,同志们,更离谱的事情来了。。。。

还看到一篇新闻里说韩国超导低温学会来“辟谣”了说韩国这边说合成的LK-99是常温超导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个谣言。??????嗯,花了这么多人力物力各方折腾的这个事儿,本身就只是个谣言吗???说是人家说的是LK-99可能是,但不确定,暂时无法判断,需要更进一步的测试。然后因为翻译问题从韩文翻成中文就变成说是常温超导了。。。三人成虎了。。

哦。再补一个,那么这个LK-99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ICQM发的这篇论坛里面有说: LK-99表现出的是铁磁性半悬浮现象,这是个铁磁材料。

好了,到此事情顺了一遍了。 小伙伴们来聊聊你们怎么看呀~~

网友A:
有对论文感兴趣的可以点这个:https://arxiv.org/abs/2308.031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对论文感兴趣的可以点这个:https://arxiv.org/abs/2308.03110

论文不是已经被韩国方面撤了吗?

网友:
感觉就是为了蹭热度,刚开始我还不知道超导是什么,后面科普之后了解了,要是真出了室温超导,那等于就是出现了永动机,基本就打破了能量守恒定律,目前觉得不太现实。

网友:
自媒体们功不可没,为了流量,啥不能干

网友:
成功让某些人又梗了一次。有媒体说广西某高校科研资金多少个亿,没一个能落地的。

网友:
实现室温超导,当然会对整个工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室温超导也没有网上说的那么玄幻,能量守恒不会被打破,发电厂可能少烧些煤,但计算机并不会性能提高数量级的倍数。

网友:
不管这个东西真的假的,大A是炒作了一笔

网友:
这个事情已经影响到了股市了,我一个朋友和我聊了聊说股市因为各种消息的出现,很多股票出现巨大的波动。

这个事情神奇的是发现一个很简单的材料出现了这么强的抗磁性,可能对认识超导有重大的作用。就是这种强抗磁作用也会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所以不能完全否定该材料的发现。

网友C:
b站上的北大何教授,已经破解了材料的实验现象,该材料为铁磁材料,而非抗磁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文不是已经被韩国方面撤了吗?

啊????

网友:
这篇文章的解释也是存在了疑问?!

比如,由于翻译的问题——论文应该是用英语撰写的吧!这种顶级的科研成果,应该不会发表在自媒体上。

我倒是觉得,这个材料应该是常温超导圈里期盼的一件事。本来也没有头绪,正好它冒出来了而已。科学界本来也是 try-error的实验策略。

网友: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团队:LK-99像超导,但实际不是,硫化亚铜导致假象

硫化亚铜是“烧制”LK-99的原材料之一。LK-99是铜掺杂的铅磷灰石材料,成分为Pb10-xCux(PO4)6O (0.9

在实验中,吴伟等研究人员“烧制”了不同硫化亚铜含量的两种LK-99,分别测量其电阻、抗磁性等参数,并与纯硫化亚铜的相应参数进行对比。其中,样品1(S1)的反映硫化亚铜含量的“强度比”参数约是5%,样品2(S2)的这一参数约是70%。

实验结果显示,样品S1在370K(96.85摄氏度) 时电阻率跃变,并伴有热滞后现象;样品S2在370K(96.85摄氏度)时电阻率急剧下降,在100K(零下173.15摄氏度)以下,电阻率随着温度的降低而增加,表现出类似半导体的特征。

临界温度下的零电阻和完全抗磁性,是超导体的两个重要特征。

雒建林向澎湃科技表示,硫化亚铜在400K(126.85摄氏度)附近存在一个由“六角相”到“单斜相”的结构相变。在相变点附近,其电阻下降3个多量级。这看起来像“超导”相变,但实际不是。目前的实验证据表明,无法通过增减样品中硫化亚铜的含量或其他办法实现超导。

前述论文写道,“我们认为,LK-99中所谓的超导行为很可能是由于硫化亚铜在385K(111.85摄氏度)左右发生一阶结构相变,从高温下的β相变为低温下的γ相,从而导致电阻率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b站上的北大何教授,已经破解了材料的实验现象,该材料为铁磁材料,而非抗磁材料。

【该材料为铁磁材料,而非抗磁材料】

该材料不可能是铁磁材料。甚至不可能是顺磁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b站上的北大何教授,已经破解了材料的实验现象,该材料为铁磁材料,而非抗磁材料。

【该材料为铁磁材料,而非抗磁材料】

该材料不可能是铁磁材料。甚至不可能是顺磁材料。

这种材料感觉超过了普通的定义认知~理解不了,我纯纯看热闹

网友:
这东西哪有那么容易实现的,从热力学定律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分子运动就会产生热,热流动就会带走能量,电流在导线中也是分子运动的一种,所以在不外加能量的情况下,常温超导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
这种高大上的技术,为啥一放在棒子国那边就感觉是在催牛鼻呢。。。以棒子的尿性真是不敢认同啊

网友:
我想,超导体不会是铁磁之物,

超过三万高斯的强磁场,铁磁材料容不下,

而且,在分子物理学层面上,超导跟铁磁所需的条件不一样。

网友:
听说,透明的物料通常不导电 (RTO玻璃却是个例外),那么,铁磁跟超导是否也互斥呢?!

网友:
不管真假,说明大家对这方面的材料期望值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