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52测评】(学习笔记3)初始化adc,采集外部热敏电阻阻值计算温度。

楼主:
继续在现有工程基础上完善,这次加入的部分是adc,通过下面这张图的原理,将热敏电阻外挂在cw32上,并用adc实时采样热敏电阻的电压,通过热敏电阻的温度,阻值关系表就可以求得实时的环境温度。这是热敏电阻外接原理图。

实物图(七拼八凑的元件。。。)为:

软件部分:

    基本是用的例程代码,我只需要将热敏电阻一端接入相应的PA0脚即可,然后将获取到的adc值实时打印在OLED屏幕上。

static void msp_adc_init();

void adc_init( )

{

    msp_adc_init();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__RCC_ADC_CLK_ENABLE();

    ADC_InitStruct.ADC_AccEn = DISABLE;

     ADC_InitStruct.ADC_Align = ADC_AlignRight;

     ADC_InitStruct.ADC_ClkDiv = ADC_Clk_Div2;    // ADCCLK=16MHz

     ADC_InitStruct.ADC_InBufEn = DISABLE;

     ADC_InitStruct.ADC_OpMode = ADC_SingleChOneMode;

     ADC_InitStruct.ADC_SampleTime = ADC_SampTime5Clk;

     ADC_InitStruct.ADC_TsEn = DISABLE;

     ADC_InitStruct.ADC_VrefSel = ADC_Vref_VDDA;

     ADC_Init(&ADC_InitStruct);

    CW_ADC->CR1_f.CHMUX = 0;                         // PA00

     ADC_Enable();

void msp_adc_init()

return;

int get_adc_value(void)

{

    //printf("\r\n4.ADC Test Start\r\n");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ENABLE);

    while(CW_ADC->START_f.START);

    //printf("ADC value = %d\r\n", CW_ADC->RESULT0);

    return(CW_ADC->RESULT0);

}

下面是效果视频:

VID_20230809_210908

网友:
阻值关系表就是编程测试的灵魂

网友:
6666,通过查表法,可以搞个温度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