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放大器的三种平衡设计

楼主:
(图片)

网友:
常见的三种设计方法:

  1. 驱动级平衡设计(Driver Stage Balancing):在推挽放大器的输入级(驱动级)中,使用两个对称的差分放大器,分别接入输出级的两个互补工作管,并且输入级的输出分别连接到输出级的相应控制管的栅极(或基极),这样可以使得输出级对信号的非配对幅度、相位等参数进行补偿,提高对称性,减小谐波失真。

  2. 驱动电流平衡设计(Driver Current Balancing):在推挽放大器的输入级中,通过控制各差分放大器的电流源,使得两路输入信号得到相同均匀的电流驱动。这样可以保证输出级接收到的驱动信号对称平衡,从而提高推挽放大器的线性度和降低谐波失真。

  3. 运放级平衡设计(Operational Stage Balancing):在推挽放大器的输出级中,采用对称的电流放大器(运放级),能够提供高输出电流和低内阻。通过反馈网络,将输出级的两个互补工作管的输出进行差分放大,并对差分输出进行平衡调节,使得推挽放大器的输出信号对称平衡,提高线性度,并减小谐波失真。

网友:
非常好的电子资料,内容实用,下载保存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