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掉了插头的吹风机为什么还会电人

楼主:
这两天住酒店,被吹风机给电了。昨天晚上我吹完头发,已经将插头拔下来了,正准备收线的时候突然被电了一下,当时我的手接触到的是抽风机的插头,并没有触碰插座。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种现象,我猜测,是不是吹风机插头拔下来之后,里面的电机因为惯性的原因还在转动,所以产生了一个电压来电人?可是我以前用过那么多吹风机也没有遇到这种现象

网友:
电容,电机不会的,要不就是静电

网友:
不太好解释,安规电容漏电?

再观察观察吧

网友:
记得单相电机里面有个启动电容,难道是这个电容的问题吗,电你的时候,开关是什么状态,若是关闭状态,妥妥的静电,头发比较容易带静电的

网友:
如果比平时静电疼的话应该是电容。话说夏天静电还是比较少的,而且短发静电更不容易产生。

网友:
我之前拔掉那种快充适配器27W的,碰插头时也被电过。

网友:
一般这种带电机的里边都有大电容,虽然拔掉了,并不是直接没电了

网友:
有可能里面的大电容漏接到到外壳了 或者外壳有静电。不过拔电后电到。  这种一般点不死人(如果里面电容不上特别的大且漏到外壳)。主要是吓人。

网友A:
【我猜测,是不是吹风机插头拔下来之后,里面的电机因为惯性的原因还在转动,所以产生了一个电压来电人?】

是。

电动机现在是个发电机。

所有电机都是可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猜测,是不是吹风机插头拔下来之后,里面的电机因为惯性的原因还在转动,所以产生了一个电压来电人?】 ...

以下是网上找的资料。

几乎所有电动机都能用来发电

发电肯定要有磁场,利用磁场变化或切割磁感线等电磁感应效应产生电能。所以不通电没磁场的肯定不行。

例:

  1. 直流电机DC,定子为永磁体,转子为线圈。可以
  2. 感应电机IM(如三相感应电机即三相异步电机、单相感应电机等),定子为线圈,转子为线圈。不可以
  3. 永磁同步电机PMSM(即永磁电机PMM),定子为线圈,转子为永磁体。可以
  4. 直流无刷电机BLDC,定子为线圈,转子为永磁体。看其内置逆变器是否可以反向整流,能就可
  5. 步进电机Stepper,定子为线圈,转子为永磁体。可以
  6. 开关磁阻电机SRM,定子为线圈,转子为铁芯。不可以
  7. 同步磁阻电机SynRM,同上定子为线圈,转子为特殊设计的铁芯。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网上找的资料。 几乎所有电动机都能用来发电 发电肯定要有磁场,利用磁场变化或切割磁感线等 ...

【几乎所有电动机都能用来发电】

把【几乎】二字去掉。

第2条说感应电机,即三相异步电机。感应电机完全可以用于发电。条件是负载必须是电容性。

第7条谈到同步磁阻电机。实际上同步磁阻电机也是可以发电的。

网友:
电机是个复杂的知识点啊,也是我的知识盲区,我是来学习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乎所有电动机都能用来发电】 把【几乎】二字去掉。 第2条说感应电机,即三相异步电机。感应电 ...

第2条说感应电机,即三相异步电机。感应电机完全可以用于发电。条件是负载必须是电容性。---这个能详细说一下吗? 无永磁怎么能发电? 能发电的话为什么负载必须是电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2条说感应电机,即三相异步电机。感应电机完全可以用于发电。条件是负载必须是电容性。---这个能详细说 ...

【感应电机,即三相异步电机。感应电机完全可以用于发电。条件是负载必须是电容性。---这个能详细说一下吗? 无永磁怎么能发电? 能发电的话为什么负载必须是电容性?】

这个事情,说起来话就长了,不把《电机学》通读一遍没办法理解,绝对不是几篇帖子能够说清楚的。

不过,我就干过这个买卖。用普通4.5kW三相感应电动机(鼠笼式电动机),外接三个电容(容量相当大,具体数值忘记了)。用柴油机经皮带驱动电动机,就可以发电供电灯和小型磨面机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2条说感应电机,即三相异步电机。感应电机完全可以用于发电。条件是负载必须是电容性。---这个能详细说 ...

外部负载要求电容性,正是为了向鼠笼式转子提供励磁电流。难于理解的,正是这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2条说感应电机,即三相异步电机。感应电机完全可以用于发电。条件是负载必须是电容性。---这个能详细说 ...

仿佛记得我的硬盘里面有两篇感应电动机发电的文章。待我找找,能够找到的话,我就贴到此帖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2条说感应电机,即三相异步电机。感应电机完全可以用于发电。条件是负载必须是电容性。---这个能详细说 ...

电机,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同步绕线式电动机(定子与同步电机相同,转子绕组通电形成磁铁)可以当成大电容使用,成本比电容还低。美国中国电网都有这样的电动机,用来改善电网的功率因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部负载要求电容性,正是为了向鼠笼式转子提供励磁电流。难于理解的,正是这一点。

外部负载要求电容性,正是为了向鼠笼式转子提供励磁电流。-----这个我明白,但是当这个电机刚开始启动的时候,线圈里没有电,电容也没有电,也没有永磁体,最开始的电从哪里来?系统怎么启动的。是不是需要一个带电的说明东西启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部负载要求电容性,正是为了向鼠笼式转子提供励磁电流。-----这个我明白,但是当这个电机刚开始启动的 ...

【是不是需要一个带电的说明东西启动一下???】

不需要。

通常定子(由硅钢片叠成)总有很弱的剩磁。这一点点剩磁在转子转动时转子绕组(鼠笼)会产生很弱的电动势,而这很弱的电动势也会在转子中产生磁场,从而在定子绕组中产生电流。而定子绕组中电流又会产生磁场,在转子中感应出更大的电动势。

即使定子转子都没有剩磁,地球上总有地磁场,转子在地磁场中转动也会产生微弱的电动势。有这一点点电动势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部负载要求电容性,正是为了向鼠笼式转子提供励磁电流。-----这个我明白,但是当这个电机刚开始启动的 ...

地球磁场产生电动势,我曾实验过。门上钉四个钉子,用普通软电线在门上绕十几圈,两端接到电流表上。开门关门时电流表指针就会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