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负电压——为什么需要在降压-升压电路中进行电平转换

楼主:
问题:

为什么需要电平转换?

答案:

反相降压-升压电路通常用于从正电压产生负电源电压。最重要的一步是确保正确产生负电压。但是,如果电源由主应用电路控制或监控,则可能还需要电平转换电路。该电路以地为基准,而反相降压-升压电源电路的GND引脚连接到所产生的负电压。

简介

反相降压-升压电路产生的负电压幅度可以高于或低于可用正电压的幅度。例如,从+12 V可以生成-8 V,甚至-14 V。当使用具有反相降压-升压电路的开关稳压器IC时,系统可能需要设计通信引脚。如果确实需要,设计人员必须进行充分的电平转换,以便可以利用同步和使能信号。

设计电平转换电路的注意事项

反相降压-升压拓扑是基本开关稳压器拓扑之一,只需要一个电感、两个电容和两个MOSFET开关。其中的开关可由任意降压稳压器或控制器驱动。因此,可供使用的开关稳压器构建模块有很多。图1显示了具备所有必要元件的反相拓扑。

图1.利用降压开关稳压器生成负电压的反相降压-升压拓扑

图2显示了带有ADP2386降压稳压器的降压-升压电路。如果反相电路使用了降压稳压器IC,则该IC的接地连接需连接到生成负电压的地方。降压稳压器的原始输出电压连接到系统地。而因为输出电压连接到系统地,所以反相拓扑中降压稳压器自身的地以生成的负电压为基准。IC的基准电压地(图2中的GND)未连接到系统地。因此,这两个地的电位不同。开关稳压器IC接地将成为所生成的负电压。开关稳压器IC上的所有引脚现在都以所生成的负电压为基准,而不是以系统地为基准。因此,从系统到IC或从IC到系统的通信线路和连接需要进行电平转换,以保障安全通信并防止损坏。通常,相关信号为SYNC、PGOOD、TRACKING、MODE、EN、UVLO和RESET。图2显示了电平转换电路的一个示例,使用了两个双极性晶体管和七个电阻(蓝色)来产生一个信号。该电路需占用一定的空间,并且增加了电路的复杂性和成本。前面提到的所有信号均必须单独部署这种电平转换器。当开关稳压器IC使用了电源管理总线(PMBus®)等数字总线时,情况将更为复杂。此时,整个总线连接必须采用电平转换或电气隔离才能运行。

图2.外部电平转换器用于为开关稳压器IC供电,使用外部时钟实现同步

专为反相电压设计的开关稳压器IC免去了对这种外部电路的使用需求。ADI公司根据降压稳压器IC设计了一系列开关稳压器IC,旨在为系统(即整个电子电路)和反相开关稳压器IC之间的通信提供便利。电路不需要使用如图2所示的外部电平转换结构。

图3.MAX17579设计为反相降压-升压稳压器,其中已集成电平转换功能

图3所示为MAX17579开关稳压器IC,可以从正电压产生负电压。显而易见的是,图3所示电路比图2要紧凑得多。

LTspice®或EE-SIM®设计与评估环境等仿真工具,可以帮助用户更好地了解反相拓扑中的稳压行为和潜在的电位差。这些工具还可以用来设计和优化电平转换电路。MAX17579之类的IC也可以利用EE-SIM设计工具轻松实现仿真。

网友:
之前做5v转3.3v,老师傅给了一个金升阳dcdc,感觉模组就很方便

网友:
这种电压转换都有现成的模组可以选购,主要学习的原理